征询一下,飞行一般不用方向舵的请举手。(44#楼还有新问题)

楼主(2008-03-27):
飞行时用方向舵我不会,我飞机的方向舵,确切的说是只是前轮或后轮转向功能,只有起飞前或着陆后在地面滑行时才使用,所以,我有的飞机不安装方向舵,或干脆直接粘死,有的要与后轮相连的没办法,舵量也是设的很小。不知有多少朋友和我类似情况,不怎么使用方向舵的。

网友A:
我一般要用的,滚转和侧飞都需要做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要用的,滚转和侧飞都需要做补偿

怪不得这两个我不会。

网友B: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不用方向舵怎么飞3A啊?

网友:
一般想耍标准动作  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不用方向舵怎么飞3A啊?

哈哈 涵道、涡喷的不需要。

网友:
我有一次飞了一圈下来后在地面无法拐弯,才想起来垂尾的舵机被我下掉了,汗

网友C:
有飞3D机不用方向舵的,出来吱一声

网友D:
要用到,不过身边几个人不会用,4通塞斯纳玩得很溜,给他们玩3通翼龙给炸下来

网友B:
其实,不管什么机,方向舵是相当有用的,在小半径转弯时,没有方向舵,只打副翼,飞机会倾斜很大,甚至进入螺旋,而如果在打副翼的同时,补偿方向和升降舵,飞机则会比较平稳的小半径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到,不过身边几个人不会用,4通塞斯纳玩得很溜,给他们玩3通翼龙给炸下来

把翼龙的方向舵插到接收器的副翼上,就没问题了,我飞好小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飞3D机不用方向舵的,出来吱一声

吱~~~~方向舵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翼龙的方向舵插到接收器的副翼上,就没问题了,我飞好小子就是这样的。

 就是插到上面炸掉的,他们以为是副翼,打着方向舵不放,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管什么机,方向舵是相当有用的,在小半径转弯时,没有方向舵,只打副翼,飞机会倾斜很大,甚至进入螺旋,而如果在打副翼的同时,补偿方向和升降舵,飞机则会比较平稳的小半径转弯。

掉头用英曼迈就没问题了,可不用方向舵。直接转时,我的飞机掉头也都很快,用急打副翼+升降舵,掉头最小直径在2米以内,飞场的人都批评我转弯太快,高度我是不掉的。

网友:
我是不用的,因为手笨,动升降舵时总会动到方向舵的,我确实笨.再说副翼转弯效率很高的,所以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头用英曼迈就没问题了,可不用方向舵。直接转时,我的飞机掉头也都很快,用急打副翼+升降舵,掉头最小直径在2米以内,飞场的人都批评我转弯太快,高度我是不掉的。

哈哈,不对不对不对!不能这么整。

网友:
要提高水平,先学会用方向舵

网友:
有人不用方向舵,有人不用副翼。

楼主:
我飞第一架飞机时什么舵也没用,因为没有舵 :

http://www.rcdream.com/bbs/viewthread.php?tid=434&extra=page%3D4

网友:
我一般用副翼加升降

网友:
飞多了方向舵还是要用的,3d3a都少不了

网友:
就看怎么玩了 2通道的玩具小飞机不是也能满天飞吗
横滚一圈都不怎么掉高度,连着N个横滚就不好说了吧
没有方向舵,横滚的时候也转不了弯了

网友:
我飞3D,你们说用不用方向舵。

网友:
小半径转弯我都是用方向舵+升降来实现,因为我飞KT3D

网友:
我一直都没有用,可以省一舵机,哈

网友:
哇靠,我前久不是发贴问过大家吗?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啊,飞翼龙一样的三通机,方向舵一定要放到副翼通道上,也就是和右手油门在一起才会飞.一把方向舵放到左手和升降舵在一起我就不会飞了.所以现在飞4通道飞机的时候不会使用方向舵转向,直接靠副翼就转向了!
我就想以后飞3D的话怎么办啊?没办法只好最近又把模拟器翻出来,加强练习把方向舵放到左手和升降在一起,难改啊,模拟的感觉不象真机,没法慢慢来了!

网友:
方向舵是要的,,,
侧飞转弯

网友:
要用的~~~方向舵不是万能的~~但3A3D没有方向舵那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
我会吊机了,可飞航线时就是不会用垂尾转向,包括降落时还是用副翼

网友:
遇大风天转向,有方向舵帮忙,特别见效.

楼主:
有玩涵道、三角翼、后推像真机、涡喷的朋友吗?你们也来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用到,不过身边几个人不会用,4通塞斯纳玩得很溜,给他们玩3通翼龙给炸下来

我和你那几个朋友一样...

网友:
本来想把方向舵机拆下来的,但是几天前去飞的时候有一次忘了插副翼舵机了,结果方向舵帮了大忙,虽然舵效很低但还是顺利降下来了,以后可是要留着方向舵机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我也是这个情况,主要是不会用,不用还好,一用就容易出错,呵呵,水平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要用的,滚转和侧飞都需要做补偿

直在侧飞时用。滚转不会。

方向舵对我来说就是摆设。

网友:
现在感觉方向舵是没有什么用处,就怕以后飞的机型上要用到,我现在很郁闷啊!方向舵一换到和升降在一边的左手上就不会飞了,那天试了下老范的薄膜机都没有办法好好飞,只能飞的的方向舵在右手上和油门在一边的飞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用到,不过身边几个人不会用,4通塞斯纳玩得很溜,给他们玩3通翼龙给炸下来

乌鸦又揭我的老底了

网友:
我飞小推重比涵道。
方向舵只用来控制前轮转向,垂尾无舵。
飞行时一般不急转弯,动力损失太大。
而且后推机型舵效比前拉机型小很多。
做筋斗横滚等动作时需要平飞或俯冲蓄能,不然确实掉高度,严重时会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