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问题

楼主(2008-03-27):
雷鸟保养后放了一个冬天,前几天重新冲了电再飞,结果上电后个通道都出现抖舵的情况。断电后在上电正常。小飞一会后,又出了上述的抖舵情况。
那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A:
换个新的舵机试试!

网友B:
检查各处有没接触不好 特别是插头 晶体 还有就是接收机坏了

网友C:
发射机电池 是不是没 电了 换套新的发射电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