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遥控基本知识

楼主(2008-03-27):
什么是遥控设备的“通道”?

    我们经常听到的某遥控设备为4通道中的“通道”简单的讲指的就是“功能”,如4通道可以理解为具有4种功能。具体是什么功能就要看您把他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电动遥控车辆与舰船那么一般只需要2通道实现前后(1个功能)、左右(另1个功能);如果是入门级的滑翔飞机一般也只需要2通道实现动力同时起到升降 (1个功能)、左右(另1个功能);高级一些的滑翔机或初级教练机会将升降功能独立出来,这样就需要再增加一个通道(共3个通道);一般的教练机则需要至少4个通道,分别实现动力、升降、左右、横滚(副翼)功能。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初学者在众多中低档遥控玩具的说明中常常出现“全方位、前进、左进、右进、后退、左退、右退、停止、7功能”这样的词汇,这里的功能不是模型中的通道,其实很容易看出这里的7功能只对应模型中的2通道(前后、左右)!

    什么是遥控设备的“全比例”、“非比例”、“分级比例”?

    我们经常听到的某遥控设备为“全比例”设备,“全比例”的遥控方式就是模拟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众多的一种比例控制方式。我们用驾驶车辆来说明这一点,车辆行驶的速度是与油门踏板的踩踏深度息息相关的,油门踏板被踩的越深速度越快。方向也是一样,方向盘打得越多,转向半径就越小。这些都体现了一种正或反比例的关系。

    “非比例”的遥控方式则把一切的关系简化为“开与关”,同样是开车,他没有速度的区别只有“走与停”,也没有大小方向的区别只有“左与右”。所以他只被应用在低端的遥控领域,或者只需要开与关的领域。

    “分级比例”则把某个功能的实现分为“几个阶段”,比如飞机的动力我们可以分为“爬升”、“平飞”,“下降”3个阶段,可以在这3个阶段中自由切换。这就提供了“全比例”与“非比例”之间的一个折中的廉价方案。

    什么是遥控设备的“频率”、“频点”?

    我们经常听到的某遥控设备为“40MHz或72MHz”频率。其实这里的“频率”指的是遥控设备所能接受的频率范围,也就是“频段”,这个参数是由设备使用的内部元器件参数所决定的,一般是不能更改的。那么我们可以更改的是“频点”是小数点之后的数字如“72.810”中的810。这是依*使用遥控设备配套专用的“晶振”实现的,我们更换的也只是“晶振”。这个功能的目的是为了使多人同时使用遥控设备时区分开使用不同的频点,不至于相互干扰。

    什么是遥控设备的“编码方式”、“调制方式”?

    我们经常听到的某遥控设备为“PPM或PCM”这指的就是遥控设备的“编码方式”他们的区别请参阅本站的其他技术资料。“AM”调幅、“FM”调频指的则是 “调制方式”也就是控制信号的“载波”,形象的说就是控制信号的“运输工具”。所以一般的遥控设备的属性中应该标注为“AM/PPM、FM/PPM或 FM/PCM”这是现在最常见的3种组合方式。
    为什么有些杆式的发射机中的某个通道的控制杆不会自动回中?

    因为这是一个油门专用的通道,一般这样的设备是为飞机专门设计的。这样可以使飞机基本保持某个飞行速度或使直升机保持某个飞行高度。

    为什么要求先开发射机电源后再接通动力电源?

    这一般出现在以电池作为动力的模型上。接收机没有单独的供电电池,必须使用调速器的BEC模块为接收机供电,共享动力电池,只有少数的调速器另外设置开关。所以要求先开发射机电源后再接通动力电源,以防接收机在无信号时误动作。

    遥控器作为模拟器手柄时需不需要安装电池?

    这一般要看使用什么品牌型号的发射机,可以现尝试不开电源,如果不行则再打开电源。雷鸟II,振华2000II发射机是不需要打开电源的。

    FM/PCM与FM/PPM的区别

    FM/PCM的优点:

    1 高可*性和高抗干扰性。大家知道,一般PPM遥控设备都要求在操作时先开发射机后开接收机,先关接收机后关发射机。其原因是在没有发射信号时,接受机会因自身内部的噪音或外界的干扰产生误动作;即使是带静噪电路的接受机,在有同频干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误动作。而采用了PCM编解码方式,在程序设计中包含了多种信号校验功能,即使在发射机关机、只开接收机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误动作。因此,当每次发射机定时关机后,接收机仍可处于开机待命状态,避免了频繁开关接收机的麻烦。
    2 无信号自动回**能:如不预置接收机输出状态,接收机在无信号后约2秒种自动回中。

    PPM和PCM的工作原理:

    前面提到了PPM和PCM编解码技术,那么,究竟什么是PPM和PCM呢?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PCM 是英文pulse-code modulation的缩写,中文的意思是:脉冲编码调制,又称脉码调制。PPM是英文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的缩写,中文意思是:脉冲位置调制,又称脉位调制,这里顺便提一句,有些航模爱好者误将PPM编码说成是FM,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信号脉冲的编码方式,后者指的是高频电路的调制方式。比例遥控发射电路的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操作通过操纵发射机上的手柄,将电位器组值的变化信息送人编码电路。编码电路将其转换成一组脉冲编码信号(PPM或PCM)。这组脉冲编码信号经过高频调制电路(AM或FM)调制后,再经高放电路发送出去。

    目前,比例遥控设备中最常用的两种脉冲编码方式就是PPM和PCM:最常用的两种高频调制方式是FM调频和AM调幅:最常见的组合为PPM/AM脉位调制编码/调幅、PPM/FM脉位调制编码/调频、PPM/FM脉冲调只编码/调频三种形式。通常的PPM接收解码电路都由通用的数字集成电路组成,如CD4013,CD4015等。对于这类电路来说,只要输入脉冲的上升沿达到一定的高度,都可以使其翻转。这样,一旦输入脉冲中含有干扰脉冲,就会造成输出混乱。由于干扰脉冲的数量和位置是随机的,因此在接收机输出端产生的效果就是“抖舵”。除此之外,因电位器接触不好而造成编码波形的畸变等原因,也会影响接收效果,造成“抖舵”。对于窄小的干扰脉冲,一般的PPM电路可以采用滤波的方式消除;而对于较宽的干扰脉冲,滤波电路就无能为力了。这就是为什么普通的PPM比例遥控设备,在强干扰的环境下或超出控制范围时会产生误动作的原因。尤其是在有同频干扰的情况下,模型往往会完全失控。

    PPM的编解码方式一般是使用积分电路来实现的,而PCM编解码则是用模/数(A/D)和数/模(D/A)转技术实现的。

    首先,编码电路中模/数转换部分将电位器产生的模拟信息转换成一组数字脉冲信号。由于每个通道都由8个脉冲组成,再加上同步脉冲和校核脉冲,因此每个脉冲包含了数十个脉冲信号。在这里,每一个通道都是由8个信号脉冲组成。其脉冲个数永远不变,只是脉冲的宽度不同。宽脉冲代表“1”,窄脉冲代表“0”。这样每个通道的脉冲就可用8位二进制数据来表示,共有256种变化。接收机解码电路中的单片机(单片计算机,下同)收到这种数字编码信号后,再经过数/模转换,将数字信号还原成模拟信号。由于在空中传播的是数字信号,其中包含的信号只代表两种宽度。这样,如果在此种编码脉冲传送过程中产生了干扰脉冲,解码电路中的单片机就会自动将与“0”或“1”脉冲宽度不相同的干扰脉冲自动清除。如果干扰脉冲与“0”或“1”脉冲的宽度相似或干脆将“0”脉冲干扰加宽成“1” 脉冲,解码电路的单片机也可以通过计数功能或检验校核码的方式,将其滤除或不予输出。而因电位器接触不良对编码电路造成的影响,也已由编码电路中的单片机将其剔除,这样就消除了各种干扰造成误动作的可能。
    PCM编码的优点不仅在于其很强的抗干扰性,而且可以很方便的利用计算机编程,不增加或少增加成本,实现各种智能化设计。例如,将来的比例遥控设备完成可以采用个性化设计,在编解码电路中加上地址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对一控制。另外,如果在发射机上加装开关,通过计算机编程,将每个通道的256种变化分别发送出来;接收机接收后,再经计算机解码后变成256路开关输出。这样,一路PCM编码信号就可变成256路开关信号。而且,这种开关电路的抗干扰能力相当强,控制精度相当高。从上述可以看出,PCM编码与PPM编码方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虽然以往将这两种编码方式都说成是数子比例遥控设备,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PCM编码才称得上真正的数字比例遥控。值得指出的是:各个厂家生产的不同型号的PCM比例遥控设备,其编码方式都不相同。因此,同样是PCM设备,只要是不同厂家生产的,即使是相同频率,产生互相干扰也较小,但是会影响控制距离。
(转载自互联网)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如果能介绍一下变频发射的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
好文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