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绞接式平横杆装置

楼主(2008-03-27):
因为球头易磨损及损坏,所以自制作一个绞接式平横杆连接装置

网友A:
60#阿,单独的配件没有卖的,只能自己动手。楼主做得不错,要有更多的细节就好啦。

楼主:
我拆解这个部件供参考, 共用材料:D2*D5*2.5轴承两只, D1.5*4*2轴承四只, 4毫米铝板 ,2.2编织针

网友B:
一旦,就可能有问题!

网友B:
一旦摔机,就可能出现其他问题。

楼主:
有可能,坏了在修

楼主:
在发个图

网友C:
编制针是空心的吧 不太实用啊 不如买点碳纤杆 或者是 车条

网友D:
平衡杆与轴承无固定容易在飞行时变动,影响飞行姿态,容易炸机!

楼主:
编制针是空心的套在平横杆上,安装在平衡叶片与杆头之间,也起杆头定位作用,杆头D2*D5*2.5的轴承孔与平横杆之间,安装以个用编织针修锉成紧固圈,将杆头固定在平衡杆上

楼主:
在发两张图,轴承与紧固圈安装图,然后在紧配装在平衡杆上
img]http://photo.5imx.com/up/0803/03/20083281445320.jpg

楼主:
img]http://photo.5imx.com/up/0803/03/2008328144532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