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小布丁和各位高手支个招

楼主(2008-03-27):
刚步入模界时就被布丁机吸引了   总以为动力大了好  也能飞小飞机  也可以以后飞大点的飞机  所以就买了一套启迪的2212的无刷套装   买来后感觉太暴力了 飞1米以下的机9050桨反扭太大 再加上XXD的电调线型有点差   所以那么大的动力不好控制   所以这个月想换套动力小点的装备  今晚3个小时的加班有2个半小时在想买什么设备   我的初步打算是买几个有刷电机  动力适中   炸机便宜  但重量大      在就是铃铛无刷  飞翼用的那种 7A的小无刷配1000毫安  11.1V的锂电能飞多久呢  请大家给支个招吧   多谢大家了

网友A:
啊.... 这....
是你个人看法喔.

不会是被我误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觉得布丁机很好飞   学习着呢  看您做机很常用有刷啊  用130无刷都能飞那么高  佩服至极啊

网友:
楼上的你慢慢佩服慢慢体会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啊.... 这....
是你个人看法喔.

不会是被我误导吧.

既然是看你的贴子吸引过来的,肯定是被你误导的 逃不掉了,乖乖给你的粉丝解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看你的贴子吸引过来的,肯定是被你误导的 逃不掉了,乖乖给你的粉丝解释好

就是,不要逃避责任!

网友A:
布丁机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要片面看问题喔. 有几位模友就是只看片面, 常常把它当成异类.

推重比建议比 0.4  略大一点点儿. 最好不要低于 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丁机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要片面看问题喔. 有几位模友就是只看片面, 常常把它当成异类.

推重比建议比 0.4  略大一点点儿. 最好不要低于 1/3.

怎么把责任推给别人呢,好好给你的fans解释,不许逃避阿

网友:
完了,又一个布丁要诞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我的目标是赶上布丁  超越布丁   因为现在处于菜鸟级阶段  非常菜的那种  所以对DIY其他机型没太大把握  所以先从布丁机   飘飘机入手  慢慢练好手工  然后设计自己的飞机

网友:
有更多的模友能够超越布丁, 也是布丁最希望看到的.

支持你.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看好你哦~~~

网友:
挑战极限,超越布丁。。。。。。。。。。。WOKAO,哪跟哪啊!

网友:
元帅即高手 一言值千金

网友:
呵呵。有戏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的目标是赶上布丁  超越布丁   因为现在处于菜鸟级阶段  非常菜的那种  所以对DIY其他机型没太大把握  所以先从布丁机   飘飘机入手  慢慢练好手工  然后设计自己的飞机

看看布丁机不管大小百年不变的外观,你就会知道超越布丁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拉   但很难吧   呵呵

网友:
布丁粉丝很多嘛,什么时候布粉集个盒,一起出来炸机看看也

网友G:
真飞机推重比0.3、0.4都能很好飞~~模型和真飞机的差别大了~~在模型上,我觉得推重比太小了不是好事~~雷诺数都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飞机推重比0.3、0.4都能很好飞~~模型和真飞机的差别大了~~在模型上,我觉得推重比太小了不是好事~~雷诺数都有很大的差别~~

 雷诺数阿,翼弦大的占尽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