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配油这样对吗?

楼主(2008-03-27):
500毫升甲烷4瓶.B麻油500毫升一瓶.硝基甲烷500毫升一瓶.这样配对吗?

网友:
是甲醇,不是甲烷,比例可以,适当再增加点蓖麻油,润滑好点

网友:
一般甲醇65%、硝基15%、B麻油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毫升甲烷4瓶.B麻油500毫升一瓶.硝基甲烷500毫升一瓶.这样配对吗?

不对!!!应该是甲醇三瓶,硝基甲烷一瓶,篦麻油一瓶。(甲醇60%+硝基甲烷20%+篦麻油20%)
(甲醇+硝基甲烷)=4:1(篦麻油)

网友(2008-04-28):
引用 网友A:

不对!!!应该是甲醇三瓶,硝基甲烷一瓶,篦麻油一瓶。(甲醇60%+硝基甲烷20%+篦麻油20%)
(甲醇+硝基甲烷)=4:1(篦麻油)

没事,就按楼主这样配,动力还强劲一些,拍出来的废油也少,润滑也没有问题,反正我直机上面都是用的5:1的油,很好

网友B:
不用硝基甲烷,只用甲醇跟篦麻油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硝基甲烷,只用甲醇跟篦麻油行吗?

可以,硝基甲烷有就加,没有就不加

网友(2008-06-04):
我也是甲醇跟篦麻油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