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支持两个微型舵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27):
我这里有个无刷电调。看了一下说明书,里面写着电调的特色。其中一条是:支持两个微型
舵机
。没理解这句话。
还有个问题,我想这个电调我不用设置些什么了,就想直接用。该怎么用。
遥控器
是直接用吗。希望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电调一般内置几个7805,用于向舵机和接收机供电,7805的负载能力有限,它写着支持两个微型舵机,我估计是内置了1个78m05,如果带更多的舵机,会烧毁电调内部的78M05。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明白了。第二个问题还不明白。就是新电调,我不想设置。直接用。怎么个用法。通电后。电机会不会发出声音。

网友B:
先把控的油门拉到最小,电调插头接接收机,接法是你面对接收机,插头有金属露出的面在上,没有的那面在下,插在第三通道,然后把电机接在电调上,打开控,接上动力电池,电机应该发出声音,,等他唱完了就可以推油了,如果卡转,那么随便把电机的两根线交换就OK,如果一直唱,请检查是不是要设置油门反向,最简单的办法是马上把油门打到最高,等不唱了再慢慢往下拉,如果是这样,把动力电池拔了,然后扳动油门反向开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