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床经历---由DIY到改造

楼主(2008-03-27):
之前DIY过一个床,角铁底座,120W的沙轮机的电机,法兰用铝自己做,买个三爪卡盘接上,可以车铝,但电机底座是塑料的,导致振动大,精度不高.
我DIY的卡盘法兰

某日,在旧市场见到三个仪表车床,叫价三百,立马扛一个回家,进行艰苦的改造.机头座进行了简单的加长,拖板可移动长度250mm.新的法兰是外加工的,为了保证精度

经过一番改造后,可以车铝,铜,铁,这个皮带轮内孔自己用这个床车的,原来的那个在机头里,不同心,电机带动起来振动大

电机是我折旧的滚筒洗衣机上的,收破烂的上门才给30一个洗衣机,想得美,我还不如自己折来卖废铁,

电机接法,可以有高速,低速两档,力矩挺大的,声音很小

刀架细节

车铝分别用不同的进刀量测试,最大可进1mm,还真是削铝如泥,接下来就要做顶尾和美化它了

网友:
多来点资料啊,我这只要180一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真是亏大了,真是受不了原来DIY的那台床的振动和精度,一看到300一台,我价都没讲就扛回家了

网友:
新的也不过7,8百呀

网友:
床短  顶尾不好弄 。

网友:
有小孩的最好别用这样有小洞的板凳!
很多小孩将手指伸进去就卡住了!!!

网友:
可以加工200多长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够用了。
提点意见:你的电机做个罩子罩起来,比较好一些。

网友:
这样的小床有冷却系统吗?

网友:
等家里的洗衣机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拿锤子砸吧,这种电机块头大,线圈多,有两种转速,高速2800转,低速450转,再经过皮带轮减速,还真不到200转,力大得惊人.

网友:
有了这床玩野方便
这种电机力道是大
有空用块铁皮包着
时间久了铁屎窜入
好电机就容易损坏

楼主:
老大都进来光顾俺超级潜水员的贴,真是我等DIY的动力呀,谢谢各位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都进来光顾俺超级潜水员的贴,真是我等DIY的动力呀,谢谢各位提醒!!!

照个正点的屁股看看呀
电机用铁线扯住
床是不晃晃荡荡

楼主:
电机用铁线扯是原来新皮带太紧,阻力大,扯一扯让它松点,照相时懒得折下,不用这铁线拉也可以运转的呀,看到铁线扯住的那根管两头有防振胶了吧,电机下面还有根这样的管固定在床身上,这个电机运行起来真是完美.半夜一两点干活,真是比洗衣服还小声.相机借给别人了,没能上图,见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拿锤子砸吧,这种电机块头大,线圈多,有两种转速,高速2800转,低速450转,再经过皮带轮减速,还真不到200转,力大得惊人.

家里那台西门子的,不舍得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