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问题!

楼主(2008-03-28):
本人是菜鸟!想问一下,一般油鸡的油门
舵机
,用什么样的规格和参数比较好?
先拜谢了!

网友A:
油门舵机要求不高,也不需要很大的扭力,用普通的标准舵机就可以,小型油机甚至可以用9克的小舵机都可以,我飞25级油机就用9克的小舵机,关键是我缺一个标准舵机,所以就拿小舵机来代替

网友B:
固定翼的油门舵机要求不高,用一般的标准舵机就可以了。油直的则不一样,要求油门舵机的速度与螺距的一样或接近。不过油舵机还是选用性能稳定、可靠性高的舵机吧,要是在空中出了问题,收不了油门也比较麻烦。

网友C:
好久无见GANGAN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们的指点!小弟受用了!

网友D:
3003就可以了.

网友E:
弱你妈B

网友B:
原帖由
shingosu
于 2008-3-28 12:43 发表
好久无见GANGAN了
是呀,没办法,这段时间太忙了。都有两个星期没飞了。听说你们今天过来三乡了,是吗?太可惜了,今天外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