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调都坏掉了,大家帮分析下(附图)谢谢

楼主(2008-03-28):
电调出问题了!请教!(有图片)
两个
电调
都出问题了,一个是恒龙原厂220A,一个是刚买的翼龙用新西达
无刷
20A。
目前情况,220A通电后输出电压很小,不到1V,有几个管子发烫迅速(见图),
马达
不转,
舵机
正常,故障前曾经受过南方的南风天潮气,请问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可以修理吗,费用贵吗。

网友:
无刷
20A目前情况,通电后前后均发热迅速,用7.4V
电池
推油门2408
马达
先抖动,后反转,再正常转,转速低,
舵机
正常;用11.1V
电池
推油门
马达
不动,2408
马达
冒烟,输出电压也很低,
舵机
正常。请问如何修理。故障前基本正常飞行,只是不能全油门,最多3/4油门,推完
马达
停机,新的
电调
买来只飞行了半小时,无严重炸机等情况。

网友:
以上测试均已排除
马达
问题或接线问题

网友A:
我碰到过推完油门马达停转这现象,估计是电流过大,电调保护了,其他的帮不上你什么了,除了帮顶

网友B:
可能是场应功率管怀了,用万能表测量检查一下

网友C:
无刷的效应管都糊了,赶紧量一下,能换就换了,要把所有的量一遍。不过单片机为什么发热我就不知道了,好象不应该发热
有刷的不太明白

网友D:
哈哈 把前面 220A 的给他放干燥箱里干燥 一下!、
把20A 的 换几个好管子 、
再实验下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
1.效应管和单片机该怎么量?可以说详细些吗?本人电路基础比较菜,万用表原来只会量电压电阻。
2.220a有刷我用热风吹过很多次了,那几个发热的管子是什么?怎么量?

网友D:
可以查下 场管的 万用表检测方法 网上好多介绍的

网友E:
楼主,我的新西达20A坏了,烧得比你严重多了,板子都糊了,你能不能帮我测一下,根据你图上的位置,从上往下数,第三排MOS 管G脚是接单片机的哪一脚啊?

网友C:
楼上的电调还没修好呢?
我都告诉你了呀,
你说的是P管。直接接背面的三个三极管中的一个集电极。试一下吧,有9次机会。电机先接2根线或接个喇叭。

网友:
2408...是不是和外壳短路?

网友F:
20A功率管坏了
220A的升压驱动电路有无问题?栅极驱动电压应该在18V以上吧,看电路的设计。
电感线圈有无烧?

楼主:
昨天与启迪老板联系关于无刷电条的问题,我还没有提出退还的要求,老板就非常爽快,直接叫我寄回去他给换一个,看来买东西还得找这样的卖家。
恒龙原厂的220A今天又检测了一下(见第一楼更新图片),输出电压还是很小,发烫还是很快,但是看不出明显的烧坏现象,请高手简单介绍一些检测电调的方法,我手上只有一块万用表。但是我们这里的电子市场什么元件都有卖,想和大家拜师学艺,呵呵。发烫那几个元件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无法上图,发烫的元件是第一楼第四张图片标注的红圈右侧那一排黑色的小方块共8个

网友G:
那几个元件应该是片状电阻吧

网友H:
可能是电调和马达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