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又坏了,什么原因会导致单向轴承损坏?

楼主(2008-03-28):
今天JJ飞得好好的,结果单向轴承坏了,直接卡死了。不过还好不影响飞行,还可以凑合用。不过玩机六个月到现在,已经坏了两个单向轴承了。一个是WING原装的轴承。一个是Helibest的方便更换的轴承。

晕了,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还是大家的轴承也都这样坏得频繁?

网友:
单向轴承可以更换的,8元一个国产的

45元一个进口的

国产的寿命短

楼主:
要怎么更换啊?需要什么工具?台钳?看似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么更换啊?需要什么工具?台钳?看似比较麻烦...

对,台钳

网友:
我的WING原装的单向轴承还没坏,不过买了一个国产的做备用。

网友:
炸机对其有影响

网友:
真的够麻烦

网友:
我以前在五金城买过几个450的单向轴承,5元一个,真是便宜,但是国产的确是不行,3D模式没有几个起落就卡死,再飞个一两个起落就打滑,每一个都是这样,最后换了进口的INA轴承,相当耐用,3D、炸机,单向轴承都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还是买进口轴承吧,质量相差太多了

网友:
寿命到了就坏了

网友A:
试试用WING的V2上配的的新款单向轴承套,你将会发现你的单向轴承基本不会再坏了.

网友:
呵呵..在本地卖轴承的地方都能买到啊..NSK的就不错..进口的也就20多块钱

网友:
看看我换单向轴的工具,简单实用!!!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6495

网友:
WING老大说的很对,轴承套磨损是主要原因,你换套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WING的V2上配的的新款单向轴承套,你将会发现你的单向轴承基本不会再坏了.

v2的轴承套和v1的不一样?头次听说,有什么改变啊?

网友:
单向轴承我用进口的,国产的我用过,质量不行。亚拓现出了拆装单向轴承的工具,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我的SE飞了1000多起落,从来没坏过单向。。。

网友B:
我的呀托卡过,X400的打滑,都是换的WING的,都还没有再坏过

LZ的鸡鸡已经不是原版的WING了

网友:
只不过说说问题,为为什么WING老死说不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呀托卡过,X400的打滑,都是换的WING的,都还没有再坏过
LZ的鸡鸡已经不是原版的WING了

版本不一样为什么就不是原版的了?

我的大齿、小齿上次已经全部换成WING原装的!单向轴承坏了以后我又换成Helibest的大齿+单向轴承,结果这次又坏了。

讨论个问题,有必要来分是什么版本的WING么?我又没有说WING的单向轴承容易坏!难道不是“原装WING”就不能在这讨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不一样为什么就不是原版的了?

我的大齿、小齿上次已经全部换成WING原装的!单向轴承坏了以后我又换成Helibest的大齿+单向轴承,结果这次又坏了。

讨论个问题,有必要来分是什么版本的WING么?我 ...

主要是v2的单向轴承座有独门秘器。。。。。

所以对单向轴承的损伤降到了最小。。。

下回我拍照解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本不一样为什么就不是原版的了?

我的大齿、小齿上次已经全部换成WING原装的!单向轴承坏了以后我又换成Helibest的大齿+单向轴承,结果这次又坏了。

讨论个问题,有必要来分是什么版本的WING么?我 ...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

网友:
我的V2才飞了几次,单向轴承就不太好使了,有时候会卡死,活动活动又好了。

网友:
我的V1现在单项轴承也时不时卡住,不过也不算影响飞行,先凑合了!回来换个进口的吧!

网友:
1.换用WINGV2的单向轴承套.
2.装单向轴承套时一定不要用大力,这样很容易损坏单向轴承,只需轻轻转动一下就可放进去.

网友:
那东西不是纸糊的 也不用轻轻地吧
这么说会让我们不佩服你的 质量不太好就说不好的
那么多模有友都反映了有点卡 不是一个人说的
我的还是新的呢 就偶尔会卡 但还能将就用
难到安装时没有轻轻的按???

网友:
还有,V2的单项轴承套不能用在亚脱450SE上,轴套较粗,根本插不进去

网友:
晕死,人家老大是在跟你分享使用经验呢
,我的第一个单向轴承就是我装时搞坏的,WING老大电话跟我指导后几百个起落了就从来没坏过,

网友:
等老大上图看看..V2轴套里的秘密................

网友:
单向轴承从来没坏过的飘过,哈哈

网友:
安装的时候也要注意别装歪了,装的时候也要先装了看看有没毛刺影响,虽然是国产排除个别质量问题外,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坏的东西

楼主:
昨天买了个安达的单向来装上,结果发现才拿来的单向轴承就有问题,会锁死。换了三个单向轴承套都不行,看来要找卖家换了。唉!真倒霉...

楼主:
这几天终于把单向轴承调好了,最好终于发现。单向轴承一般不容易出问题,如果出问题的话,80%是单向轴承套的问题!
在我再次更换了单向轴承套以后,现在终于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不用找原因啦,就是某些国产轴承的质量问题。

我以前用WING原配单向轴承,时好时坏,注意,是没炸过机的哦。后来换呀拖V2大齿全套,很就没坏了,超级顺滑。轴承套还是用WING原来的。

网友:
WING啊!!!

轴承还是要用进口的啊,毕竟是关键部件。

网友(2008-05-10):
INA  是德国产的质量想当比国产的好   大家注意啊  国产的 有金属弹簧和 胶弹簧的  要分清楚国产的好与坏哦.... INA   45元  国产:5.5元

网友:
前天刚开始安装V1,试机时发现wing的原配单向轴承的质量确实很差,新的就有咬死现象。而我原来的华XX的单向轴承使用了半年才会出现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