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想改条70MM的玩具快艇 双550怎样?水爬兄请进!

楼主(2008-03-28):
如题。我已经改了这条玩具快艇 70mm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但是原装的380不满意,换了二台强磁370(傻毛那里卖的黑色强磁370)确实能上11.1 也是磁力很大,但是上到我这船上,15秒就碳刷开焊了,,看来它不适合11.1V在水里工作,
还是这条船 3S 猛锂,50A电调二个 我用最高支持15V的550
电机
二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9c9572ff00c8.jhtml
这样的二个550装这船上,可以吗?速度能到多少?原来的玩具船桨和轴系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人回答双550 11.1的配置吗??

网友A:
用两个550跑肯定比380更有优势,但要首先确定你用的550是高转速的还是低转速的,一般模型用的550高转速居多。其次要看你的电池,两台550怎么样也要备两块11.1υ,不然电池挂得快。最后要看你用的浆,最好不超过40mm大的, 以上为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是双大脚的550 转速20000 电池是加拿大3S1P 还是玩具380的轴系和浆,,马马虎虎跑着玩吧,主要精力再改那个无刷的虾了

网友B:
用双550肯定是可以的,不过用回原配的正反浆,在上11.1V速度也不会比380高很多,因为重量也增加了,电机也会比原来更耗电!

楼主:
问题是大螺距的正反浆,,无处寻觅啊!!哪里有卖 ?内径2MM的玩具正反,要大号的

网友C:
这船原轴系是3毫米直径的
用双550可能还不如单775电机呢
双550太重,相应的电池也比较费

网友D:
哈哈,我也有这船。我也改了
我是用单550,原来的轴,原来的桨
用四节锂电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d060a81a7f07389f12e2c99d09c8e540.jhtml?pm=3
估计速度38KM左右,应该换40的桨还会

网友E:
alden 兄:
23T 550 3S 锂锰配35~36MM玩具桨,每个电机电流大约10安,不过电机35元/个实在贵得离谱,一般10~15元
桨的问题比较头痛。玩具桨桨叶厚阻力大,螺距比小。如果换一对435桨速度提高会很明显,这样也可以用单组4S电。
双驱比较稳定,单驱有刷如上面船友说的配775(或者30T~35T 550 )比较好,桨也容易找到。
不好意思,没有更好的建议提供,惭愧!

楼主:
谢谢水爬的建议!
我不买那个电机了,我把现在HL大脚的原装双电机搞了下来。准备装船跑跑看,那550电机貌似是20000转的,应该还可以,
舵系和桨目前还不打算后伸延,。因为我不知道哪里有大螺距的正反桨卖,先用3S1P双550跑跑看!
星星说的对,玩船就是享受不停改装搭配的乐趣,
我那条小虾,。等我把这条双550搞定了,就去配那条,我会及时和大家沟通的!
再次谢谢水爬兄的指教!

网友E:
不客气!
如果没有电机参数最好用两节锰电测试这个550电机空转电流多少,也许小弟还能提供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