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问个傻问题

楼主(2008-03-28):
汽油艇在收船时是怎样操作的  怠速时桨也会转 船怎么靠岸呀  请老师们给学生讲讲 才此先谢了

网友A:
你的問题是正確的!
所為[路在口边]你敢問就是....聰明
1)一般來说遥控怠速拉到最低点時,還有一个叫[微淍]的按扭!把油門怠速最慢時按至原全關闭就熄火了.
2)怠速回來(自已有信心能接著回航的船)按已装上的熄火開關就是了.[熄火線是克色的一絛,而另一條就從机器的任何金钃部份接出一絛地線來,用一个防水的250A開關制焊上就成了.
還有我不懂喝洒/抽煙的!!

网友B:
那干脆再搞个舵机,用多通道,遥控的某通道,关闭那个熄火按钮不是好了??

网友C:
就像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