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自己组装450SE的大虾指点迷津!!

楼主(2008-03-28):
机子450SE前天到手,我便开始了充满挫折的组装旅程,先是焊接香蕉头,以前没焊过,弄了两天才勉强焊成功,现在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就是装主旋翼上的球头连杆,怎么把连杆的两头装到连杆上,好像两头的螺丝孔比连杆小,死活旋不进去,而且连杆又小不好用力,请教各位大侠你们是怎么弄得?小弟我郁闷死了!

网友:
长连杆应该没什么问题,一手抓连杆,一手旋球头扣。
短连杆的话,先用钳把连杆钳紧,另一手再旋球头扣。

网友:
就是拧进去的

可以现将金属杆和球头扣有点儿角度,拧进去一扣就好了。是紧些,不过不至于拧不进去。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不懂再说什么,最好上图片

楼主:
2楼说得对,确实需要个钳子比较好拧。

网友:
用点力就拧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