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舵机

楼主(2008-03-28):
用旋转输出齿轮的方法调整
舵机
中立点,可行吗?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网友A:
有点可行,但不可靠

网友B:
可以,也不会不可靠

网友B:
偶的方法更简单,多准备几个舵臂试,总有一个能满足中立点的,不用拆舵机

网友C:
齿轮没用 是电位器的问题 应该旋转电位器 否则就算你把齿轮转了一周 只要信号过来还是要回到原来的中点位置 只有把电位器的位置改变一下 才可以的

网友C:
要么就是 把舵臂 拿下来 然后回中 然后再在中点位置按装上舵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