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一托六,请大家来拍砖

楼主(2008-03-28):
大家别误会,平衡板不是我做的,后面接的两个小的才是我做的。

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几个平衡接头并联起来就行了,理论上可以继续接下去,想一托十都行。
但是电池并联之前一定要把各电池电压放到相同才能并联,而且千万不能接反,否则……

网友:
很棒,鼓励!
说说性能,报个价钱。

网友:
并联充电,介绍一下原理

网友A:
怎么才能做到(最关键的性能)平衡呢?

网友B:
并联电压是可以相等,但电流呢?要相应的加大充电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能做到(最关键的性能)平衡呢?

平衡是充电器要做的事 ,我所要做的仅仅是把电池并联起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压是可以相等,但电流呢?要相应的加大充电电流吧

电流要增大,但不要增加的过多,否则平衡线损耗很大。
电流小也没关系,无非多充一些时间。
做这个的目的不是为了减少充电时间,而是省去半夜起来换电池的麻烦。

网友C:
问题是充电时间并没有因此减少,电池损坏的几率倒是大大增加了,呵呵

网友:
半夜着火比半夜换电池麻烦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充电时间并没有因此减少,电池损坏的几率倒是大大增加了,呵呵

我认为只要并联之前确认电池电压是相同的,就不会对电池造成损害。

网友D:
并联后平衡充就失去了意义

网友:
是啊,晚上充电还是不提倡的,睡的不安稳啊,没有必要的

网友E:
LZ的作法绝对有些问题!建议大家不要仿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作法绝对有些问题!建议大家不要仿效!!

请提供论据支持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后平衡充就失去了意义

能否说明原因

网友:
唯一的感觉就是危险

网友:
其实完全可行,只要并联前电压一致或接近一直就可以。充电过程并联的电池电压始终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没有放到电压一致,千万不要用这种方法,假如一节4。2V,另一节3。3V,4。2v的那节会对3。3V的进行充电,至于充电电流多大就不得而知了!并且高电压的电池组可能造成低电压的电池组中个别过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