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手1/144基洛级攻击型潜艇RC改造

楼主(2008-03-28):
去年买了两艘静态潜艇模型,其中之一就是小号手的1/144基洛级攻击型潜艇,想把它改造成遥控的(最好是可以静态下潜),由于知识欠缺和材料不齐一直没有开工,经过在论坛潜水以及采购材料和工具,决定于3月份开工,请大家多提建议!!先谢谢了~:loveliness:

先上张1/700的图片鼓励下自己!!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打算怎么改造哦```

网友B:
呵呵!~  1:144,小了点,舱内空间很小的,我有个海狼和台风,曾经考虑过改装,实在太小了!

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打算怎么改造哦```

我看一些朋友改过1/144的“海狼”,都是采用双层艇体结构,就是单独做密封舱,“基洛级”比“海狼”小,只有50多公分,考虑做成单层艇体的结构,直接在船壳内布置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1:144,小了点,舱内空间很小的,我有个海狼和台风,曾经考虑过改装,实在太小了!

放弃!

论坛上有人成功改造过“海狼”的~ 我会努力尝试一下,太喜欢潜艇了~

楼主:
这是一位成都的朋友作的,是1/150,只可惜没有内部图片参考

楼主:
再上两张真家伙的照片!

楼主:
3月27日
完成1)船体粘接
       2)安装平衡尾舵
       3)安装垂直尾舵

船体

平衡尾舵

平衡尾舵

垂直尾舵

垂直尾舵连杆

楼主:
3月29日
1)主马达密封
2)舵机
主马达密封是从U571电动潜艇上拆下来的,舵机和支撑架是报废的翼龙飞机上的。

两块半圆形支撑架也是“翼龙”机上的,将主马达密封舱固定在其中一块上!

主马达密封总成

尾舵控制舵机

楼主:
3月30日
1)安装平衡尾舵
2)主马达密封舱完成
3)主轴总成
4)主轴支架加工固定
主轴支架是用ROBINS 22直升机换下的上齿轮轴套加工的,非常合适!

平衡尾舵安装

主轴支架是ROBINS22的上齿轮轴套

将齿轮截去一半,轴套截去3.1cm

主轴支架固定

楼主:
求助!!

我准备了280电机驱动的水泵,但还是觉得太大,谁知道哪里有比280更小的电机驱动的微型水泵卖?

网友C:
U571里还有这样的密封套件?!看来我的实在是很古老的版本了。支持你的改造。完成了一定要上色啊。你要微型水泵是给电机冷却吗,如果你的动力组不是很强的话,我觉得没必要。我倒是觉得可以改成喷水推进的,你看如何。

网友:
密封是个问题

网友:
你说密封的问题,的确不好办。其实你的意思是装好后的可维修性和密封之间的关系吧。我建议你做的时候在指挥台上把给电池充电的线和电调的开关留个位置,这样,你就可以完全将上下两个艇壳粘起来,喷漆,最后注意留给充电和开关位置的密封就行了。要不你就自己想个让上下两个壳子自己固定好的锁扣装置,上下扣好,把除电机外的所有设备全部用安全套包上也行。你计算过所有设备的重量了吗,艇的总排水量和它的关系,要不就做好了不是重就是轻。

网友:
小号手1/144海狼潜艇我有 不知可以改造吗  直径80mm长74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U571里还有这样的密封套件?!看来我的实在是很古老的版本了。支持你的改造。完成了一定要上色啊。你要微型水泵是给电机冷却吗,如果你的动力组不是很强的话,我觉得没必要。我倒是觉得可以改成喷水推进的,你看 ...

微型水泵是用来给水袋充水和放水的,实现静态沉浮。这个模型已经做成螺旋桨的了,喷水推进方式下次尝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重量没有测算过,打算在完成密封后再进行配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密封的问题正在策划,请多提建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论坛上有好些朋友改装过的,你搜一搜。

楼主:
感谢前面几位朋友的关注和建议,请大家多提建议,特别是最后的密封方式。
下面接着发最近几天的进度图片:
4月1日
1)主轴及主电机安装

楼主:
4月2日
1)动力系统试车
2)安装舵机支架
3)安装舵机
通电试车5分钟,正常!
舵机支架是个小电直的起落架
安装舵机

网友C:
说实话啊,感觉你的驱动轴和螺旋桨比较脆弱,你到GOOGLE上搜一下,有改海狼的,比例相同,但海狼明显比这个大一号。当然他的工程更大。

网友G:
防水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改海狼的贴我看过。基洛级比较小,所以轴相应也单薄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准备完成设备布置后,在船舱内覆盖耐压壳,粘接密封。

楼主:
4月7日
1)安装调速器、接收机
2)安装小水泵
安装调速器和接收机
将小水泵固定在半圆支架上
留好进水口
固定支架

楼主:
4月8日
1)安装潜艇后部横梁
2)安装尾舵连杆
3)尾舵动作试验
尾舵连杆的安装是个难题,主要是空间狭小,操作困难,花了两天时间才做好,经验就是在制作初期就要考虑好尾舵连杆的连接方式,并提前安装好相应部件。
潜艇后部支架,一来是提高艇体强度,二来是调整艇身开口宽度,以便与上层艇体吻合。
尾舵连杆
尾舵连杆动作试验

网友J:
楼主打算直接把舵机也泡在水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舵机泡在水里只能用一次拉!
只是连上连杆试试操控性, 准备开始密封下层船体了, 舵机连杆还是考虑用防水风琴套.。
最后套上上层船体,做成混合式艇体。现在愁的是找不到合适的压载水袋!~
现在全船重约500克,准备找个50~100ml容积的,能够提供10~20%的储备浮力。

网友:
医院输液带

楼主:
回复 网友L:
输液袋最小是100ml的,试了一下,没办法摆进船舱,找了一个小号的牙膏来代替。

楼主:
4月9日
1)制作压载水箱
用一个小号的牙膏壳来代替,容积约为50ml
安装一个小号的水嘴
简易的压载水舱

楼主:
4月10日
1)安装失事拯救模块

楼主:
4月14日
1)制作尾舵连杆支架
2)安装支架
3)安装中部横梁
两个中号水嘴安装在支架上,支架是用恒龙消防船的电池盒加工的
支架与电机舱用螺栓连接固定
中部横梁也是用恒龙消防船的电池盒加工的

网友C:
进度可真快啊,期待你的作品完成。

网友M:
我的海狼号潜艇的另件准备的差不多就差二双向电调及压水仓制作完成就可总装了愿lz的作品早曰成攻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O:

电调我用ESKY 40A双向电子调速器 (有刷电调EK2-0605 ),质量不错。海狼完成后应该在1000g以上,的压载水舱最少要100m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关注!

网友:
小号手潜艇

引用 楼主: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电调我用ESKY 40A双向电子调速器 (有刷电调EK2-0605 ),质量不错。海狼完成后应该在1000g以上,的压载水舱最少要100ml的。

对的  压水仑要进入1kg的水才能下潜  压水仑采用活塞型  你的潜艇用啥方法  用 水泵电调啥价

楼主:
回复 网友Q:

1kg多了,100克以上吧!
我的压水舱用水囊(牙膏皮, 见上面的图),水泵价格不清楚,电调99元/只(淘宝上有卖)。

楼主:
4月16日
1)寻找密封舱的材料
买了几张复写板作为密封舱材料,还有一块有机玻璃

楼主:
4月17日
1)制作后段密封舱盖

用有机玻璃做检修孔盖板

后段密封舱盖总成

楼主:
4月19日
1)安装后段密封舱盖
2)电池

安装后段密封舱盖。

花90元购买的7.4v 1800mAh锂电,长7.3cm 重约100g,刚好能够放进电池舱。

楼主:
4月20日
1)制作前段密封舱盖
安装完后段密封舱盖时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复写板表面特别光滑,AB胶很容易就从上面脱落下来!无法实现密封,因此改用铁皮制作前段密封舱盖。

铁皮从一个八宝粥的易拉罐上取材,舱盖上还需要一个充电舱口(用一个药瓶的上半部分)

楼主:
4月22日
1)安装前段密封舱盖及充电舱口
2)密封

由于AB胶无法粘牢复写板,只好用防水胶布密封,再刷上粘胶。

楼主(2008-04-27):
4月23日
首次下水,由于胶水粘接处占据了瓶盖的少许位置,瓶盖没有彻底拧紧,漏水!!打开舱盖清理漏水的时候没有及时关闭电源,艇内冒起白烟!!后拆开检修舱盖,主电机电调已经烧成黑色,接收机、舵机、水泵也没有反应,初步估计舵机、水泵没坏,接收机和水泵调速也已经报销了!!~~悲痛阿~~

网友:
成了钱水艇了。我也有类似的教训,别急,换好了设备,把每一步都想到了再下水。

网友:
我有个好建议,建议楼主将潜艇的密封舱取消,把所有电子配件与机械部件都单独密封住,只留下电线露在外面。然后放到船壳内,这样就安全了

网友:
电子设备一定要单独做防水啊~~一般的船就应该这样,何况是潜水艇……

楼主:
回复 网友R:

没错 ,一点失误就大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S:

但不能保证主轴密封一点不漏啊,苦恼~

楼主:
回复 网友T:

困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不能保证主轴密封一点不漏啊,苦恼~

建义将主轴套管接长两头各焊上铀套并注满黄油

网友U:
引用 楼主:
4月23日
首次下水,由于胶水粘接处占据了瓶盖的少许位置,瓶盖没有彻底拧紧,漏水!!打开舱盖清理漏水的时候没有及时关闭电源,艇内冒起白烟!!后拆开检修舱盖,主电机电调已经烧成黑色,接收机、舵机、水泵 ...

我们支持你朋友加油啊!!!!很不错

网友:
支持,我的潜艇也进了好多水,电调也湿了,但是没事,呵呵,当然是因为运气好,东西质量也好!!

楼主(2008-06-06):
引用 网友U:

我们支持你朋友加油啊!!!!很不错

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