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廉价的舵机连杆材料

楼主(2008-03-28):
在做KT 板机的时候发现用不锈钢空芯毛衣针可以做连杆而且价格也不贵,一付13号的不锈钢毛衣针只要2元钱有4根,.而毛衣针全国各地都有.具体方法把尖头磨掉再把半边磨了,里面焊上锡再把钢丝一头也焊上锡,插到毛衣针里焊住就好了,另外一头也一样做就好了.如图

碳纤杆价格贵也不大好找,不锈钢毛衣针也有很多号码粗细不等的,在不锈钢空芯管里面焊锡先要把里面的氧化皮搞干净用焊锡膏就可以上锡了.

网友:
哇靠,厉害这个发现,不错,测试下强度看看,合适的话真的是不错!

网友A:
风筝店里的1mm 或1.5mm的玻璃纤维杆, 3元6米,够你用.还有0.5mm的.很好.

网友:
不知重不重

网友:
应该不轻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筝店里的1mm 或1.5mm的玻璃纤维杆, 3元6米,够你用.还有0.5mm的.很好.

不知那里有这个店?

网友:
重量太重

楼主:
2mm的空芯管很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筝店里的1mm 或1.5mm的玻璃纤维杆, 3元6米,够你用.还有0.5mm的.很好.

哪里有这个店啊?我们这里没有啊,要是有早去买了谁去这么做啊!!

网友B:
哈哈. 我早就用了. 钢丝用线捆上,再用101胶就行了. 焊锡太重吧

http://www.rcdream.com/main/?154/action_viewspace_itemid_93.html

网友:
毛衣针是个不错的材料,而且非常轻~~它还有个更佳的用途,把它用透明胶带或纤维带粘在KT机翼前缘,不仅防撞,而且使机翼前缘圆滑,改善气动效应~~

网友:
我用竹签+棉线+502+回型针  重量轻 效果不错  大家可以尝试哦~~

网友C:
毛衣针感觉 不是很结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毛衣针感觉 不是很结实啊

用在KT飞机上,那是绰绰有余了~~
毛衣针是中空的圆柱形结构,而且是不锈钢制造,纵向的强度是很高的,横向强度稍差,但吸能防撞效果足够了~~~~

网友:
我用钓鱼杆上的碳纤管,强度好,重量也轻,推荐用这个。当然,买不到钓鱼杆的话,用这个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
我强烈推荐羊肉串的竹签子,很好用的!

楼主:
好啊!!真是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大家都找廉价材料,替代模型材料,那要饿死卖家哦,希望大家把自己的好办法贴上来,让大家来共享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早就用了. 钢丝用线捆上,再用101胶就行了. 焊锡太重吧

http://www.rcdream.com/main/?154/action_viewspace_itemid_93.html

http://www.rcdream.com/main/attachments/2007/02/154_200702202 ...

焊起来漂亮,要是重的话,就少用点焊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