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可不可以上30的机头

楼主(2008-03-28):
我想延长飞行时间,不会3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奔驰车装夏利发动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LZ,如果要改成30的发动机,需要很大的工程
建议还是用50的发动机,建议调整螺距和油门
悬停应该可达到1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如果要改成30的发动机,需要很大的工程
建议还是用50的发动机,建议调整螺距和油门
悬停应该可达到10分钟左右

10分钟是30引擎还是50引擎啊?

楼主:
我现在用三叶46H,将调细高速油针,练习悬停有20分钟左右

不知道将油针调细有没有不良后果,知道的请告之,谢谢.

网友:
我的蓝OS50 600N 一般悬停模式飞行时间也是将近20分钟。
不会只有10分钟呀……难道是因为我加了雷虎的副油箱的结果???

网友:
飞的时间太长了就说明太贫油了```请密切关注发动机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