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紧急求助!!!!!!

楼主(2008-03-28):
新的亚托35X电调+430X
电机
只要用手拿主电机的齿轮就不能转动马达 放开手就能顺利转动 装上飞机后不能转动飞机。电调设顶定为 1 2 2 2 3 。

楼主:
顶 顶到人出来帮忙为止

楼主:
换过电机 故障依旧!!

楼主:
不是这么冷漠吧 这么久都没人帮忙!!!!

楼主:
进角的高中低 都试过 故障依旧。

网友A:
lz的手够有劲的

楼主:
不是我的手有劲 我只是轻轻的捏住而已! 因为一装机 带动不了大浆转动 所以要求救。

网友B:
没遇到过,帮顶。电调散热片热吗?

网友C:
电调已坏

楼主:
什么原因呀 晕死了

网友D:
换一个电调试一下,应当是电调出问题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E:
是不是电调有一组线断了??

楼主:
手头没有电调呀 试不了 明天又不能爽飞 气死了。

楼主:
接线全部重新焊接过

网友F:
电机发热不?如果是的话就是却相

网友G:
这种情况没有碰到过,也帮不上什么,只能友情帮你顶顶了.呵呵

网友H: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I:
换电池试一下,电池没电或放电性能下降造成电调低电压保护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今天去朋友那里借了个 好盈40A 换上去 一试就ok
今天联系卖家 准备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