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高手出来帮忙解答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8-03-28):
一直不太清楚电调的工作原理。
所谓的30A 40A 60A 指的是什么?是指输出的峰值电流么?还是输入的峰值电流?
如果假设2000MAH 10C 的电池 峰值放电20A
如果用20A电调 40A电调 60A 80A电调有什么区别?
对电调,电源,电机有什么伤害么?
请了解机电原理的朋友解答一下~~
小弟再次拜谢了~

网友:
电调的输入和输出电流基本一样的吧,一般标的都是额定使用电流、不是峰值

网友:
电调的A数,是表示这个电调能提供最大的工作电流数,峰值电流数还会高些,但只能支持很短的时间。比如你的电机满负荷时需要18A的电流,那你就必需配高于18A的电调,如果电调小于18A,那会损坏电调,理论上用高于18A的电调都是可以的,不会对电机造成伤害。但是从经济、重量等角度考虑,没有必要配更大的电调,略有盈余就可以了。

对于电机来说,造成损坏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碰撞后,平衡遭到破坏等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电压,如果你使用超过电机额定电压,那电机会很快烧毁。

相对来说,电调比电机更小气一些,使用时一定要测电机满负荷的电流。就我个人经验来说,玩电动最常用的电调就是18A、25A和30A3种电调。

网友:
电机的满载电流数也不要超过电池的放电数哦~~不然……有可能会怀孕的…

楼主:
看了LS几位朋友的解答,学习了不少。
按照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会有以下假设:
1.电池供电大于电调供电能力大于电机峰值电流,一般没有问题。
2.电池供电小于电调供电能力,但大于电机峰值电流,也没有问题。
3.电池供电小于电调供电能力,但小于电机峰值电流,电池容易过放。
4.电池供电小于电调供电能力小,但于电机峰值电流,电池容易过放,并且电机功率不足。
5.电池供电大于电机峰值,但电调供电小雨电机峰值,电调会过载。
是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