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机如何星形改三角形!

楼主(2008-03-28):
买了变频器!最低频率10Hz带手套手抓皮带轮也无法让电机停止!但不死心还是希望改成三角型接法!看下是否有更大力距!于是拆拆!已找到星型的共同点!但不知如何区分三组线圈头和尾!改成三角型接法!有谁改过说一下……
这是电机铭牌!

可怜只有三条引出线

拆拆!

楼主:
另外如何判断这是几极电机?

网友A:
把三根接在一起的线拆开,用万用表量每个头与另一端三裉线,连通的是同一相,这样可以把三相都量出来。

网友:
1400转的是4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三根接在一起的线拆开,用万用表量每个头与另一端三裉线,连通的是同一相,这样可以把三相都量出来。

这个我可以区分开!主要是三角型接法是三组头和尾分别连接!不知哪边是头?哪边尾?好象有些电机是六条线引出!但找不到哪种接线的图!

网友A:
不分头尾的,发现转的方向不对就改一下相序。

网友:
这个电机是4极的。要该成三角形接法很简单,把相邻的两根线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因为相邻的两个线头就是不同相的头和尾),接完的三个头就接电源。6楼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B:
能不能这样,把几组线圈接头分开,找一节电池和一个万用表,把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并接到其中一组线圈,先用笔标记某组线圈的一头,用电池快速接通线圈,如果万用表显示正值,标记好万用表红笔所接的那一头,这就是同名端。如果显示负值,就标记黑笔所接的那一头为同名端。

网友:
楼上的接法?电机的6根线头分布在两端,一边3个,相邻的两个怎么接?

网友:
先用万用表量电阻,通的就是一组线圈,要是电池够不着,可以接电线延长啊

网友:
楼主,电机有多大的力矩是设计好的了啊,改线怎么能改变呢?要改为三角形接法,保持你现在三相输入点不动,拆开共同接线点,用万用表测出三个线圈对应的线头,如果是共同点中A点,接到三相输入的B,共同点的B接到三相输入点的C,共同点的C接到三相输入点的A。
如果改变了接法,变频器的电压设定也要改一下,改380为220V,要不然电机会发热得很厉害,容易烧掉。
如果单单要加一点低速力矩,可以在变频器设定一下低速时的力矩补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分头尾的,发现转的方向不对就改一下相序。

对,把这句话理解透彻就明白了,1.2.3和3.2.1和2.3.1都是一样的.先假定以后来看转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这样,把几组线圈接头分开,找一节电池和一个万用表,把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并接到其中一组线圈,先用笔标记某组线圈的一头,用电池快速接通线圈,如果万用表显示正值,标记好万用表红笔所接的那一头, ...

你这是用于6根线打乱后的查找同名端.现在没有打乱,原来输出的3根线就是同名端.定义为v1 w1 u1,拆开后的3根线分别找出相应的v2  w2  u2 就可以了,假定v w u的时候可以不分先后的.

网友:
改好了吗?我的也没有改,电机输出也就三根线。低速力矩很大,低速时可以轻松攻M14的螺纹,但高速力矩感觉太小,400瓦的电机2500转,用4毫米钻头钻钢用力压,转速会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