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问题~~买了半个月了上不了天啊~~

楼主(2008-03-28):
JJ装起来,问题好都啊,帮帮忙让我能飞起来吧
1 我几乎都要加到70%油门的时候JJ才开始离地~~,我不知道螺距怎么设置,我目前就是设置成油门杆最低的时候为0,最高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有些说要调到11°,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2我几乎将方向往右边打到底了,JJ还是自旋,我试过了如果往左边打转的更快~~
3不知道怎样样把十字盘调好,总是这边低或那边高的,刚离地就开始这边倾斜,或那边斜
4就是发现中联的结构很送,转一下下就会松,一松 机身就抖~~
最后一个问题,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个买SJM PRO配件的好地方啊~谢谢啦

网友:
初学者最好找个人带,有的东西说再多不如看一下

网友:
问题这么多,肯定很难飞的,附近找个老鸟帮忙最好。

网友:
1、什么机?油门70%是在控上看到的?依照机型和控调整的不同,这个不一定的,70%离地也不很奇怪,至少能离开地面。 11度是油门杆到顶时桨的角度,也就是最大螺距,需要用螺距尺来量;量这个需要把电机接线拔开不转的时候量。
2、这个说明尾巴力道不够,(机头)朝左边偏太多,很可能是尾桨的攻角问题,试着调短尾舵连杆看看;当然陀螺方向反和陀螺调整错误也会这样
3、十字盘在螺距变化的情况下都能保持肉眼可以看到差不多水平的情况下,就可以在一个熟手手中正常飞行,不必太苛刻。对SJM Pro来说,要在保持主轴垂直地球的情况下在各方向观察,因为pro的脚是歪的。
4、上螺丝胶

网友:
回复 网友A:

4、上螺丝胶
   螺丝胶也不能上的太多,螺丝沾一点点螺丝胶就可以了,不然以后下螺丝就难了,螺丝拧紧就可以了。

网友:
3不知道怎样样把十字盘调好,总是这边低或那边高的,刚离地就开始这边倾斜,或那边斜
   控打开,3个舵机的舵机臂不要上,飞机通电停个30秒把飞机的电池拔掉,拔电池的同时飞机不能动要不然飞机的中立点就不对了。
   然后在把舵机臂上上去怎么水平怎么上,3个舵机臂的水平差距不要太大,之后调舵机臂上的连杆把倾斜盘调水平。
   基本上就这样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