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G3.5里面玩亚拓450V2的么???

楼主(2008-03-28):
刚在G3。5里面下载了个亚拓450V2玩,不知道和真机的操控是否差不多,有知道的么?

网友A:
我感觉没真机好控,但动力好像比真机好,至少比我的se好

网友B:
请问用键盘玩G3,有的地图里设置了WSAD键为移动,怎样能屏蔽它,因为我设置了用WSAD来控制飞机。

网友C:
450V2仿真效果很好,操控性和动力都和真机差不多
就是电机声音模拟的不完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