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请进

楼主(2008-03-29):
参照这个改带锯成立卧

网友A:
要DIY还是这种双立柱的简单,就是不能立卧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DIY还是这种双立柱的简单,就是不能立卧两用.

这不是立卧呀?

网友A:
简单呀,一块铁板,栽两个水管,下面装个行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呀,一块铁板,栽两个水管,下面装个行程开关

你说的卧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

我是说能立卧方便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能立卧方便转换

也是,安个转轴就行了,先备料

网友:
问题是转轴方式,锯得口也斜的,要锯个台阶就不好使了,

网友:
金属带锯机的锯条锯刺方向和锯身不是成90度,不知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