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的朋友(请归巢雁 )能指点一下ESKY8克舵机问题?

楼主(2008-03-29):
昨天玩E016,ESKY8克舵机有一个突然不动了,插另外一个可以动,表明接收机没有问题
不知道舵机那里出了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手动下 看看 电机卡不卡  直接在电机上接1.5V 电池连接下转不转 挨个线 两个线头之间测量 一边活动一边测量 有没有断的!! 检查下电位器   看看齿轮组 卡不!

哈哈 都不行 多半是板子烧了 该退休了

楼主:
请归巢雁 指导把上边标有Y1的管子是那个?
QUOTE:
引用 网友B:
昨天玩V5,ESKY8克舵机有一个突然不动了,插另外一个可以动,表明接收机没有问题
不知道舵机那里出了问题?帮忙分析下~~~~~~~~~
驼机内的电版烧了,把上边标有Y1的管子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下 看看 电机卡不卡  直接在电机上接1.5V 电池连接下转不转 挨个线 两个线头之间测量 一边活动一边测量 有没有断的!! 检查下电位器   看看齿轮组 卡不!

哈哈 都不行 多半是板子烧了 该退休了

谢谢!

拆去齿轮,电机转过不停?控制不了!

网友:
如果不是管子烧了,就是电位器断线或解除问题!应该不难修的!

网友(2012-10-10):
請問 馬達會發燙(已拆下齒輪) 在馬達外面 殻有些變形 這是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