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常见故障和解决方法

楼主(2008-03-29):
这是我飞450经常发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欢迎大家补充!
1.飞机点头,
原因1:大桨转速过低,解决方法:适当提高悬停点的油门(通常中点油门是65-70%),减少悬停点的PITCH(通常为4-5),
原因2:横轴减震胶圈过硬或者磨损严重。解决方法:不要用加厚的横轴垫圈,更换磨损的横轴胶圈。
2.飞行时噪音大
原因:除了大桨外最大的噪声源是马达,先检查马达齿和大齿轮的间隙是否足够.过紧噪音会很大,通常间隙的判断方法:用左手固定马达齿,右手左右转动大齿盘,要感觉有轻微的间隙,大概0.1mm的样子,大齿轮通常会有轻微的偏差,所以要检查整圆,找到间隙最小的地方调整,到如果齿轮间隙正常就检查马达,将马达拆下拿在手上通电测试,如果振动大就要更换马达轴承,如果更换后都无效就要更换马达,通常好的电机振动非常小,转动很轻快.
3.机身振动大
原因1:大桨不平衡,市面上有部分的桨质量比较差,两桨的重量和重心偏差太大,高速旋转时产生偏心振动.解决方法:更换质量好的桨,或做大桨的动静平衡.(参看置顶的<如何平衡大桨>)
原因2:大桨锁太紧,造成大桨无法靠离心力甩开,造成不平衡.解决方法:适当锁紧大桨,用手扳动感觉有阻尼即可,不可锁太紧.
原因3:尾桨不平衡或尾桨锁太紧.通常这种情况不多.解决方法:换新的尾桨.适当的锁紧尾桨.要求和大桨一样.
原因4:马达质量差,没有做好动平衡.通常可以拆下马达通电空转检查,如果感觉振动大就要更换.
原因5:主轴或中联弯曲,检查方法:用手转动大桨,观察刹车头的螺丝(排除刹车头螺丝弯曲的因素),如果发现摆动厉害,那就有可能是主轴弯曲,如果更换主轴后都是如此,那就是中联弯曲了,主轴或中联弯曲会令大桨不平衡,导致振动.解决方法很简单:换主轴和中联.
原因6:横轴弯曲,检查方法:拆去一边大桨,1.5内六角螺丝刀转动横轴,看大桨夹有无摆动,有则代表横轴弯了.
4.双桨时有时无
原因1:平衡翼支架固定螺丝松脱,检查方法,用手卡住中联,摇动平衡翼,如果平衡翼支架跟着一起大幅度摇动,那固定螺丝一定是松了,将螺丝重新拆下上螺丝胶后锁紧.
原因2:平衡翼支架的固定孔铜套磨损或轴承损坏,检查的方法同上,如果螺丝没有松,那就是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更换新的铜套或轴承.
原因3:球头扣磨损.检查旋翼头上所有的球头扣,如果发现间轴向隙超过0.5的就要更换.
5.倒飞有双桨
通常原因是:排除桨和平衡翼支架的问题外,通常是旋翼头上的球头扣磨损,间隙大造成,通常更换球头扣后会解决.
6.急加油不锁尾(排除陀螺和舵机的因素)
这个问题通常的原因是皮带轮或皮带打滑造成,检查方法:用手卡住尾桨转动大桨,检查皮带轮是否和轴打滑,通常塑料的皮带轮容易发生这个问题,金属的问题相对少很多.解决方法:换新款的金属尾皮带轮轴和新款皮带驱动轮组.另外尾桨中联固定螺丝松脱也会造成不锁尾.这个比较好判断.

网友:
好快,托板凳

网友:
建议射精

网友:
很好的文呀!太实用了!

楼主:
准备拍一个如何修理450的短片.酝酿中...
欢迎专业选手拍摄.

网友A:
好   但是还有个问题没提到  机机会慢慢向右自转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但是还有个问题没提到  机机会慢慢向右自转什么原因

看你使用什么设备.401以外的其他国产陀螺限于成本,温飘严重.中立点不准.
遥控设置不对都会造成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使用什么设备.401以外的其他国产陀螺限于成本,温飘严重.中立点不准.
遥控设置不对都会造成你的问题.

401+辉盛9G  调大调小螺距都没用   悬停时机子会慢慢向右自转   先在非锁尾下调好    快速拨感度开关记忆中立  锁尾模式还是这样

网友B:
请问 ICEMAN 我的450SE 为什么飞起来之后~ 总会向右边倾斜(对尾状态下) 倾斜角度很小 ~~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飞十年功!好贴!真希望“老同志”又更多的奉献,造福天下模友!

网友:
非常好的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
留下笔记

网友:
为何我的皮带轮轴没有打滑,在normal模式下急推油门 ,机头会往一侧偏,在idle模式下则不会。

网友:
我认为电机齿轮和大齿的间隙还是这样看好一点:

拇指顶住小齿盘食指拉住大齿盘,让单向轴承锁住,然后转动电机,电机齿轮和大齿些微有点间隙为正常。

网友:
实用的好贴!不顶对不起楼主啊!

网友:
好贴啊!让我们这些新手少走弯路,谢谢LZ!

已经收好备案了。

网友C:
好帖,值得参考

网友D:
困扰我很长时间的间断摆尾问题:普通模式下中油门和大油门的时候,飞机转弯或急速加油门的时候,尾巴左右摆动,调感度无用,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无用,检查尾桨系统顺滑无比,换新皮带也是如此,装上你的一体尾传动轴承座和中心轴承座后还是如此,换上了德国进口单向轴承后还是这样,不知道问题到底怎么发送的,我的是YT405+430X+35X+401+9650,尾舵机舵盘球头中心离舵机摇臂螺丝孔距离5毫米,感度70% ,3D开关一打开就好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望指导,盼!!!!!!!!!!!

网友E:
先收藏,后顶一个,哈哈

网友F:
做个记号!

网友G: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H:
不错,经验总结,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可能是你的尾变距间隙太大造成.

网友J:
宝贵的经验之谈.

网友K:
 宝贵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L:
概括得好呀!

网友M:
很好的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N(2008-06-26):
补充一点:因转速过低也会造成急加速锁尾不好

网友:
打印出来,好好学习

网友(2008-12-04):
冰大的东西要顶!

网友:
顶下
亚托450

网友:
非常感谢啊

网友:
经典心得

网友O(2009-01-17):
 我的机机高转速很震。是碳管

换成里管就好老是不是碳管有共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P:

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机机高转速很震。是碳管

换成里管就好老是不是碳管有共震啊。

据我所知有些副厂的碳纤管管壁太薄,强度不够,高速下容易产生共振。

网友:
我的机器目前在地上启动有点速度时候很震,飞起来后基本不震,降落后很震,可以让机机脚架左右跳舞。。横轴,主轴都更换了。。效果一样。。中联实在没看出来哪里有变形,曾经试过把主轴带中联,浆夹,副翼插在电钻上,旋转起来没有任何震动,刹车帽一直保持正确的位置。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冰大能判断一下吗?

另,我的大齿转起来不是跟主轴一样的同心圆,有非常小的一点点偏。。估计是单向轴承或者轴承座的问题,因为更换大齿也一样,但是机机以前一直就这样,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震呢?
会是主轴轴承的问题吗?

网友(2009-08-24):
冰大 我的偶像跟导师!!

网友(2009-10-07):
不明真相的路过

网友(2010-03-31):
回复是一种美德

经验啊

网友:
很好的讲解

网友(2011-04-05):
iceman的帖子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ICEMAN 我的450SE 为什么飞起来之后~ 总会向右边倾斜(对尾状态下) 倾斜角度很小 ~~
这个是什么原因????????????????????????

说明你的十字斜旁向右斜了,鸡鸡往哪倾斜,十字旁就往啊倾。调整十字旁即可啦。。。。。。

网友:
教大家一个怎么检查马达齿与大盘齿间隙的简单方法  用一张A4纸剪成大概比大盘齿宽一点就行然后卡在马达齿与大盘齿之间慢慢转动让A4纸自己从中间走过去  只要纸没破那么马达齿和大盘齿的间隙基本OK

网友:
技术贴,好。收藏。

网友(2011-11-13):
每次看这贴都有收获

网友Q(2012-02-18):
好文章,支持一下

网友R(2012-12-23):
感謝分享450常见故障和解决方法心得...........

网友S:
新人进来学习,顶了

网友T:
一星期还未装好的表示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