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升降舵面问题!

楼主(2008-03-29):
一台翼龙经历N次起落后升降舵面和垂直尾翼受损严重,所以就用KT板做了一个,试飞时发现升降舵效很不明显,方向舵效很明显.仔细检查升降舵角也没有发现问题,将整个升降舵面连同垂尾后移了一点也没有改善,重心检查也没有发现问题(在机翼前缘1/3处),请问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从做一个,加大升降舵的尺寸试试

网友B:
加大升降舵面试试

网友C:
上图看看吧。楼主表达的也不是很清楚,有升降舵的特写看看就能看出问题来。

网友D:
有这种情况,特别是降舵,经常倒飞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