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还是裸飞有利于机机健康

楼主(2008-03-29):
电机的发热量太大,我取下前罩裸飞,前后电机都加了散热片,在连续飞了6分钟后,用手摸后电机,摸的时间稍长了点,结果手指给烫了个泡。LAMA V4的外套虽然样子不错,但是不实用啊。

楼主:
LAMA 的飞行效率不高,主要是很大部分能量都用在那又大又重的平衡杆上了,这也是后电机负载特别大的原因。如果能减轻平衡杆的重量和气动阻力,那么LAMA 的效率会提高许多,其飞行时间也会延长不少。当然这样的话,LAMA 的稳定性会有所降低。

网友A:
我的可以9分钟。你看我改造的帖子去。

网友:
我的也是一直裸跑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MA 的飞行效率不高,主要是很大部分能量都用在那又大又重的平衡杆上了,这也是后电机负载特别大的原因。如果能减轻平衡杆的重量和气动阻力,那么LAMA 的效率会提高许多,其飞行时间也会延长不少。当然这样的话 ...

你没玩过科的LAMA.科的LAMA的平衡杆和ESKY的更本不是一个等级的。科的2头是类似不锈钢的。非常重. 科还是用的130马达。850MA的电池可以飞11分钟。 1000MA的可以15分钟。 秘诀在于科的马达是开窗130马达。散热超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9分钟。你看我改造的帖子去。

呵呵,我的lama裸飞一直飞到4合一闪红灯,也可以飞12分钟左右,只不过我怕电机过热烧坏,一般是飞3--5分钟就停一会儿。断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玩过科的LAMA.科的LAMA的平衡杆和ESKY的更本不是一个等级的。科的2头是类似不锈钢的。非常重. 科还是用的130马达。850MA的电池可以飞11分钟。 1000MA的可以15分钟。 秘诀在于科的马达是开窗130马达。散 ...

呵呵,如果能改进平衡杆,让它更轻巧高效些,我敢肯定LAMA的飞行时间会更长。本来共轴双浆直升机的效率要比单浆直升机高,那个大平衡杆耗能太多。散热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楼主:
LAMA还是很好玩的,就是飞的时间不够长。我想把lama改进一下,让它的效率更高,一次连续飞行的时间超过30分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