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环奇小船,请教重心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楼主(2008-03-29):
想改环奇小船,请教重心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听说是在天线管的位置。我的快下水了。

楼主:
楼上的,你的手什么时候好啊?发几张你改的船的照片来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的手什么时候好啊?发几张你改的船的照片来学习下。

本来打算做个和FX卖那种水冷座,用5MM板打三个90度暗孔,现在改简单点的用CPU的散热片封一边的槽做。

水上爬是高手,问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打算做个和FX卖那种水冷座,用5MM板打三个90度暗孔,现在改简单点的用CPU的散热片封一边的槽做。

水上爬是高手,问他吧。

你的手怎么了?被老师打手心了?

这种船型重心建议先设定在中后部船体三分一位置,大约就是你说的天线管的位置,电池等对重心影响大的物件可预留一点前后移动的空间。
起滑和姿态主要调整轴的角度和桨深度校正,有需要才稍微调整移动重心。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水爬兄,是不是有点太靠后了吧,这样跑起来头跳得很厉害把

网友:
先調重心,再調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爬兄,是不是有点太靠后了吧,这样跑起来头跳得很厉害把

如果重心大致在中间,这时如果轴直出船会不稳。如果轴下拉加大船身会很贴水,有风浪的环境这种调法不错的,过浪很平稳,但会降低一点速度。
重心靠后面可以充分利用船身迎角的升力,触水面积相对小,如果点头可以调轴位解决,还有跟桨有点关系。如果船的速度高,单靠调整重心效果就不明显了,有时候调重心几乎不起一点作用。

另外,船小空间有限,重心先设定靠后好前移调整,只要电调接收机往船头一塞就行。反而重心先设定在中间的朋友好些是没预留重心后移空间的,要不给电机占了位要不就是舵机占了位,搞不好还要另加配重(小弟经常干这种傻事  )

网友:
如何区分硅胶管和橡胶管?

这两天做的东东,管子是拆打印机的,管子好几年了还不烂。内2外4MM的,可能小了点。

舵机不好装,直接做舵上了。

楼主:
硅胶管很软,弯曲管子不会成90度,我找不到硅胶管,用的是医生输液的管子,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为什么我发不了照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发不了照片啊???

我链pop.pcpop.com的图。上传和删除很方便的。

楼主:
看看我做的水套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
硅胶管可以去当地的花鸟市场卖鱼缸鱼具的地方买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提醒。一般用好大的硅胶管也?

楼主:
出现了新问题,不知道软轴怎么和螺旋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