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胡思乱想:汽车发动机加装小型斯特林发动机利用尾气余热.

楼主(2008-03-29):
目前能源价格居高不下,汽车的节能压力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不少汽车采用废气涡轮增压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但是经过废气涡轮后的尾气仍然有比较高的温位。所以能否考虑在废气涡轮之后安装斯特林发动机进一步回收利用余热。那么安装斯特林发动机能有什么作为呢,或者说如何输出动力?
本菜初步的胡思乱想:
1。驱动与斯特林发动机匹配的小发电机把电能整合进全车的电力系统。
2。驱动轴流压缩机,为发动机进气进行初步增压后再由目前常见的废气涡轮增压系统进行二级增压。
       对于用与增压的想法来源于:
A。以前曾有过航空活塞发动机,现在有过赛车发动机采用两级废气涡轮增压技术。不过发动机的设计难度比较大,或者说采用常规发动机改进的话,改动幅度大,得不偿失。
B。我考虑采用斯特林发动机通过利用设计要求不高的发动机不太高的尾气温位来驱动轴流压缩机,则在保证发动机进气流量的前提下,采用轴流压气机的增压幅度比离心压缩机的低,斯特林的输出功率不高。因为要利用的尾气温位不高,所以斯特林的输出功率不可能高,不可能如那些两级增压的航空发动机的增压系统那样。
C。目前小功率的涡轴发动机及涡桨发动机普遍采用几级轴流压气机作为低压压气几,一级离心压气机作为高压压气机。
D。利用“劣质”燃料及低温位来转化能量是斯特林所擅长的招。
      当然尾气排放装置要进行重新设计减低斯特林系统以后的阻力与斯特林系统的热端的换热器阻力相匹配使改造后的系统排气阻力不至于过分偏离原发动机的排气特性。

周末酒后的胡思乱想,见笑,见笑!欢迎大家扔鸡蛋!

网友A:
构想很不错!就是不现实!
我想如果在汽车上再加装一个斯特林的话,这样油耗的钱还都要比利用的到的热能的价值大的多!

网友:
这东西跟汽车空调压缩机差不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构想很不错!就是不现实!
我想如果在汽车上再加装一个斯特林的话,这样油耗的钱还都要比利用的到的热能的价值大的多!

抱歉!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胡思乱想是在现有废气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废气涡轮后布置斯特林热机,完全利用废气的余热,而绝对不向斯特林供油。所以就不存在更多的油耗。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下的。而实际过程或许会因为斯特林需要从尾气中获得热量而设置的换热装置使排气阻力有所增加。不过或许可以通过计算和实验来优化这部分的设计使排气阻力与原发动机相同或者相近。

网友:
加装到是可以的,可以用来发电,冷却水循环,助力转向,但是可能是维护费用高吧,所以没有人普及它

网友:
想法不错,理论可行,问题是实践。

网友:
绝对的创意

网友:
好同志 ```喝醉了都能想出这么好的点子`````这要是吸点白粉```估计能琢磨个飞船出来了````帮你顶````有想法就有动力 ```!

网友:
想法很好!我以前也想过!不过上网查了一下子,本田早就有这个专利了!

设有内燃机和斯特林发动机的动力装置
申请号/专利号: 200480004004
一种用于车辆(包括汽车)的动力装置,其包括:用作车辆原动机的内燃机(1),和用于驱动发电机(3)的斯特林发动机(4)。斯特林发动机(4)采用来自内燃机(1)的废气作为高温热源,并且由发电机(3)发出的电能被供应给电动机(2)用以驱动辅助设备(6-9),以及供应给蓄电池(5)用以向电动机(2)供电。斯特林发动机(4)的转速通过控制发电机(3)的负载的磁场调节器(15)来控制,从而将斯特林发动机(4)的转速设定为产生最大制动功率或基本最大制动功率的最佳值。这确保了即使当作为原动机的内燃机的燃油消耗减少以使得斯特林发动机的制动功率减少时,辅助设备也被驱动从而充分发挥其功能,该燃油消耗产生的废热用作斯特林发动机的高温热源。
申请日:2004年04月23日
公开日:2006年03月15日
授权公告日:
申请人/专利权人: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
申请人地址:日本东京
发明设计人:森正芳
专利代理机构:北京三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代理人:陈坚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分类号:F02G5/02;F02G1/06;F01K23/10;F02B67/08

网友B:
这个结构不怎么样,最好的结构是英国工程师的6冲程发动机,在普通4冲程发动机后增加2个“烧水”的行程,把水喷入炙热的汽缸,水分气化后可以提供动力,可以有效节省燃料,降低发动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不怎么样,最好的结构是英国工程师的6冲程发动机,在普通4冲程发动机后增加2个“烧水”的行程,把水喷入炙热的汽缸,水分气化后可以提供动力,可以有效节省燃料,降低发动机温度,

那改动可就大了!得全新开发新的发动机!
我的出发点是物尽其用,热尽其用!

网友(2008-05-11):
各有各的好!!!!!!!!!   不过,商业化的话就不是单纯技术问题而已啦!

网友(2008-11-16):
 是个好点子

网友:
点子不错 还要多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