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动力不足,推70%以上几乎没反映

楼主(2008-03-29):
电机
和电调都是新的,我发现我的电机当油门推到70%左右开始,就几乎不会再加转速了,反而有点变慢的趋势,不知道是电机有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我的电机是SJM的,电调是好盈的30A的,机形是PRO400 老鸟帮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我后来试了一下发下,如果将最高螺距设到60%的话,油门上去,转速就提升,但是不是非常明显,然比之前100%的螺距要好的多了,这是不是说明螺距大了阻力加大电机带不动啊

网友A:
油门行程设置好了的没?

楼主:
油门行程是不是指最高油门和最低有门?这个我弄好了

网友B:
没反映是指“不再加速”还是“飞机不起飞”?

楼主:
是转速不在增加 ,就是不再加速

网友B:
造成这个的有很多原因:
1、行程是否设好
2、油门曲线设得怎样
3、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的配合
4、电调的线性优劣
5、电池的放电能力
6、遥控器的精度
等等

网友B:
打个比方,如果按照SJM推荐的油门曲线,由于不是一根直线而是折线,所以50%油门以前明显感觉加速,50%后就不明显了

楼主:
行程的设定是不是就是开机的时候油门推倒最大,然后再打到最小啊

网友C:
不是的,是指油门在0 \1\2\3\4\5\点的值是多少

网友C:
还有就是螺距在上面几点的角度,各种机型可能是不同的.

楼主:
这个我已经按照PRO说明上的在控上面设置好了,那还不不要怎么设置一下电调啊?

网友D:
电池放电能力不足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原来有两个大肚子电池就是这样,推小油门时能起飞,再推大油门,飞机反而动力下降

网友D:
仔细看好盈电调的说明书,按照电调说明书的方法适应油门行程。
在电调加电前把油门置最高位,加电,听到电调响了一声后把油门拉最低,就OK了

网友B:
如果油门曲线正常,推大油门后突然明显有转速降低的现象,很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E:
把100%的螺距定的和75%一样,看转速会不会上

楼主:
物品刚才试了试,发现如果加油不加螺距的话,转速就提升

网友E:
那你螺距100%时多少度?不能大于11度的,而且两个桨要度数要一样.如果角度对的,就要看齿轮咬合不能太紧,要有很小的间隙,再不行就是电机功率不够,用替换法,换电池,换电调,换电机,看是那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