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纸飞机能飞不?

楼主(2008-03-29):
按标准尺寸做的.
重心在中间的地方...
长50厘米.翼展65厘米..
重心在机头与机尾25厘米处.对吗?

网友A:
 真有创意

网友B:
应该能吧,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C:
应该不难

网友D:
螺旋桨装反了。

楼主:
失败了.非常重....升舵拉到底才勉强飞了挺远...不能拐弯.一拐弯就掉高度.掉的厉害呢...
估计一拐弯就得炸机...
高手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图..
其中图B是对的。..吧?

网友E:
桨装反了,效率低,推力小。升降舵应调成稍微上翘,以产生类似S翼型的作用,提高安定性。能如C图最好,A图也可以,但重心应稍稍再往后移一些。B图虽可以减小低头力矩,但损失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