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东西能不能用来做热切割?

楼主(2008-03-29):
.我这东西能不能用来做热切割的变压器?~?~?~?  够温度来切割5MM的KT板么?~?~?

                   我个人感觉电压小了~~..要是没用..上那里去找可以切割的变压器吖??~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短路,热切割都是短路的,找个电脑电源就行了

网友:
电脑电源不错的!我也在用

网友:
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
那图也没看清楚,年纪大了

网友A:
搭车顺便问问各位用电脑电源做热切割的话,怎么样连接线啊?那么多的头不知道接在哪个上,有高手最好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输出功率太小了,实在没有合适的变压器,就用八个容量大一些的镍氢电池吧。

网友:
照相用微距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顺便问问各位用电脑电源做热切割的话,怎么样连接线啊?那么多的头不知道接在哪个上,有高手最好上个图看看啊

先把灰色和绿色的线连起来 电源才开始工作 。 黄线12V

网友: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啊,就是怕搞错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