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右倾及左右摇摆.

楼主(2008-03-29):
这问题本不该发在这个版块的, 但是看到人气比较旺, 于是就在这儿求助啦. 呵呵.

很奇怪, 今天这架玩具飞机飞行居然较严重的右倾.
而且, 飞行时左右摇摆也同样严重.

试了把重心前移, 无任何明显变化.
又试了换用大直径桨, 有一丝丝改善, 但也不见明显好转.

之前相似的一架, 使用 7035 桨, 转速相近.
但是, 把机翼从梯型改成矩型, 尾力臂减小了一点点儿, 机身加宽加高了许多, 但换用了 8038 桨. 就出现这种现象了.

我首先尝试把重心从 40% 移到 33% 左右, 发现问题不见好转.
然后, 把桨换成 9050 桨, 有一丝丝儿的好转, 但右倾及摇摆现象还是很严重.
又检查了一下机翼, 发现并没有变形. 尾杆也是正常的. 电机只做了上推角.

网友:
这不是小布丁吗?怎么变成叶子了?

网友:
是不是重心的问题

楼主:
叶子就是小布丁马甲喔.
试过把重心从第一个起落的40%前移到 1/3 了, 没有任何改变啊.

网友:
漂亮  航拍机上天了啊   时刻关注布丁   加油

网友:
你换了大桨反扭矩肯定加大了,所以可能右倾,建议给电机加安装角,
机身加高加宽,尾力臂有减小导致航向安定性变差,由于上反很大,横向安定性相对航向安定性过大,可以尝试加大垂尾或适当减小上反

网友:
晕.是布丁啊.我的飞机就和你这个一样.左右摇晃.

网友:
布丁都遇到这样的问题.看来不是风,操纵的问题了,问题可能出在机身上.等布丁解决.做下参考.

网友A:
静气流滑翔时,偏不?

怎么看这尾杆结构怎么觉得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这尾杆结构怎么觉得单薄

无动力滑翔时, 也摇摆, 也有右倾现象. 但稍微好一些.

看似不是螺旋桨干扰造成的啦.

网友A:
拍张标准点的前视图

拍张标准点的前视图和俯视图,就知道问题了,要么是左右上反不一样,要么就是垂尾偏的。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还很严重啊!高手都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张标准点的前视图和俯视图,就知道问题了,要么是左右上反不一样,要么就是垂尾偏的。

似乎机翼安装有一点儿问题.

我校正一下, 再试试着.

网友:
加高垂尾,机身影响了垂尾舵效。

网友:
楼主用的MP4.和我今天在淘宝那淘的一样~~我也准备用来航拍..就是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拍~~~现在我飞JJ的技术还真是菜到不能再菜了~~

老摔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9401&extra=page%3D1

网友:
中午拍照时发现, 机翼安装时有一点点儿偏, 这样看上去就是垂尾给了一个右舵. 这肯定会造成飞机右倾.
已经想办法修正机翼的安装了.

如果明早不下雨, 就去试飞一下.
希望飞机的右倾就是因为机翼安装的偏差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