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床真方便!!!!!------练习切断!!

楼主(2008-03-29):
床改好了,先练练手,给做雕刻机的渡铬光轴切好尺寸,真平,爽极了!!!切一根只用几分钟,刚开始的1MM较难进刀,后面的就容易多了

网友:
要切多少段啊?

网友A:
这么夹会不会夹伤光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伤光轴的,我夹的是切去的部分呀!!!!!

网友:
呵呵,实习的时候,只开过数控的。模拟走刀无问题后,接下来就交给机器去完成了,踢球去了。

网友:
光轴哪里买的,多少米???

网友:
用钢锯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钢锯当然行,20mm和16mm的轴要锯6条,你等着累吧.我懒,为做雕刻机省事,先做床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夹会不会夹伤光轴呢

可以在爪子下垫薄的铜皮或是铝皮

网友D:
钢锯上床用.锯口小,省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钢锯上床用.锯口小,省力.

是不是把钢锯架在工件上用手扶着?会不会有危险啊

楼主:
今天又车了螺杆轴承台阶,丝杆还没买,暂用14的螺杆代替,车成7.9mm,刚好放进内孔8的轴承,用力轻轻压进去不会掉出来.材料50mm宽厚4mm角铁做架,个人认为比铝板做的强度要大,且很便宜,现在只做到这个样子500x4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把钢锯架在工件上用手扶着?会不会有啊

是的,床子不要开太快,6百多转就可以了.手拿着锯把手和锯头.控制好下切力度,不要偏锯.不会有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F:

比切断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