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手是什么???

楼主(2008-03-29):
只知道美国手,日本手,今天听说台湾手,不知道是什么?
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这还用问,当然是台湾人的手了

网友B:
台湾手应该就是有的模友所称的中国手,就是美国手的左手是方向和油门,右手是副翼和上下,中国手就是反一下,左手副翼和上下,右手是方向和油门。特点就是动作的操作手法和美国手一样,只是不用像美国手那样要把控拆开换弹簧和压片!

网友C:
请教火鸟150
请教火鸟150
请大家指教!
新买的火鸟150测试时操纵杆不起作用,一安电池双浆就转,有什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