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求助:推油门时机头向下低!

楼主(2008-03-29):
机机是买的MD的套材
整机装好后在家里进行地面测试
还没敢出门试,正在练习G3:D
经测量飞机的重心距前缘5.5cm,机翼弦长14.5cm
飞机总重约为240g--280g
电机设定了上推角和右推角各两度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
用手拿住模型(重心之下)
推油门时机头严重向下走
(舵面均已设置在中立位)
向各位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请教火鸟150

请教火鸟150

新买的火鸟150测试时操纵杆不起作用,一安电池双浆就转,有什么可能?

楼主:
还有如此搭车的呵呵

网友A:
是否后推动力 是的话推力线比较难控制  如果引擎高于重心 则要微微向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后推动力 是的话推力线比较难控制  如果引擎高于重心 则要微微向上才行

是后推的
引擎比较高,在机翼之上
但是已经设置了上扬的角度
还在继续试
可惜我是新兵是不是上不了图/

楼主:
http://bbs.mx3g.com/thread-15798-1-1.html
图已经上了
在三国里

网友:
我也正在装,路过学习学习!

楼主:
加大了电机向后上方上扬的角度似乎没有明显改观

网友:
不去想它就可以了.

网友:
扔出去再说,请老鸟先替你首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用手拿住模型(重心之下)7g.o"D/A$t7^;b'c
推油门时机头严重向下走
...

飘飘机拉力线是高于重心地.你又是抓着飞机的重心之下测试地.推油门时机头向下走点正常,飞起来就会抵消了,

楼主:
心里明白了个大概,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飞机静止时没有机翼升力力矩来平衡低头力矩,飞出去后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种测试不准
要飞的时候测

楼主:
彻底明白了
升力中心应该是在重心之前的,在飞行中是产生抬头力矩,前拉飞机模型的发动机下拉角就是为了平衡这个抬头力矩
而后推式模型因为推力线在中心之上较大的距离,产生一个较大的低头力矩,所以相应的需要调整发动机角度来平衡它。
我抓住重心点之下推油门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就是正常的
只不过需要在实际试飞时看实际情况调整。
再次感谢各位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