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总是倒着飞

楼主(2008-03-29):
为什么我的V4一离地总是向后飞,是不是倾斜盘调整的有问题呢?但是我看已经是水平的啦,应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
检查重心。

网友:
LS正解!估计电池安装的时候没有插到最头,电池移位一下!!

网友:
是不是带了 机头罩  如果没带 带上实验下

微调 放中间 斜盘 调水平  然后调节电池 直到拿平衡杆 飞机水平!

如果还这样就看看螺旋桨 是不是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 可以把电池再向前那么一点点

楼主:
谢谢大家喽,电池已经顶到头了,不过确实没有戴上机头罩,明天戴上试试看吧,不过机头罩那么点重量会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喽,电池已经顶到头了,不过确实没有戴上机头罩,明天戴上试试看吧,不过机头罩那么点重量会有用吗?

肯定会有用!
在室内的话,加一枚一毛钱的硬币都有不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