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六通改美国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3-29):
请高手指教...改去美国手后前后就能动一点而已...出了什么问题...多谢...

网友A:
两边的摇杆不一样,内部有个限位可以拆掉,我的是华科尔60#的遥控器
-

网友B:
老大,你是不是把电位器温度高了焊坏了哦

网友C:
偶改了0406a,一切正常。老弟,恢复原状,找电子高手

网友D:
esky网站上有改手的详细说明书(含图)下载,以下是下载链接:
http://www.twf-sz.com/china/download/manual/left-right.pdf

网友E:
不用那么麻烦,只用一把螺丝刀和一个镊子就可以了.将压片\弹簧和定位压杆移到左边,然后将电路板上的一个开关搬到另一边就可以了.完全不用拆电位器或焊线.

网友F:
我直接电位器换位改的0406,0404,0905A的都没问题的.,
如果你焊过,真要考虑下是不是焊时间长了把电位器烫坏了.

网友G:
看你怎么改的,也有可能把中间抽头搞错

楼主:
谢各位大哥..我试看..

楼主:
各位高手, 我还有个T6EX..不知改法也像ESKY?

网友H(2008-05-04):
我的也是ESKY.没打算改.哈哈.

网友I(2009-03-31):
我的也是ESKY.正打算改
说实说"esky的详细说明书"看上去很详细,还好多图.可真看不怎么明白!
0905A已经改很正常.现在在找ESKY 六通改的方法看哪个简单.还有点疑问,
所以在找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