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插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3-29):
新买了几块
电池
飞450,结果T插头插到电调插头上还算滑顺,可是想拔下来却很难很难,手指甲都KEI疼了才弄下来,真怕把线都拽坏了,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怎么解决呢?用润滑油涂抹还是 用挫把T公头搓扁点?或者扩大点T母头的眼眼

网友A:
的确难弄,插的时候留点间隙,用要东西撬开或用指甲
突然想到,找个细点的塑料线分别插进两个T头之间,然后分开的时候直接拉线

网友B:
还是换香蕉头吧,好插又好拔

网友C:
别插太深,否则还真不好拔出来

网友D:
设计问题

楼主:
飞的挺潇洒,落地换电池拔的呲牙咧嘴,弄的看热闹的莫名其妙~T插插上时候中间留个带子是个好办法,拔的时候一拉开就可以了,一会实验实验去

网友E:
很简单,点上一滴WD40就行了。点油是不好的,增加电阻。

网友F:
插多了就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G:
不怕短路。

网友H:
告诉楼主我拔T插的独门秘籍 两个手攥住两边两个拇指一顶就开了
我飞的不怎么样拔插头挺潇洒

网友I:
一边钻个眼,穿线绑个环。记得线接头上点一点502。

网友E:
大家不要走弯路了,我一直在用WD40,真的很好用!!!!!!!!!不要想会什么短路什么的,不会的!还能保护T头,因为阻力减少了,磨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