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30 配什么锁尾舵机最完美?!

楼主(2008-03-29):
如图~~~
谁能告诉我一下~~因为想买一个~~之前用D591不行~~拉力不够~~哎~~郁闷了!

网友A:
有钱9257,没钱辉盛9克

网友B:
其实发现85BB也不错。今天用了,3kg、cm的力量。速度比9257慢一倍,但时觉得足够了

网友C:
我用3153,效果很好。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哈哈~是不是~钱赋予就9257,不多就9G~哈哈~

网友F:
楼上的名字好!

网友G:
原帖由
下雨阳
于 2008-3-29 19:55 发表
9254行吗
我的9253锁尾的力度很大,如果左手拿机举起,右手推油门,这时左手无法把机两边摆动!

网友H(2008-04-28):
S3153
S3156 也可以

网友E:
其实 56HB也可以~

网友I:
用9G猛推油门的时候尾巴会晃啊,有没有好些的??

网友H:
我用D591感觉还可以,不过只会慢慢玩,不会爆飞,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