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轨道配什么滑轨好?

楼主(2008-03-29):
我对机械不是很了解, 才来这边学习了点, 涨见识了.

有个问题, 我对木工机械比较感兴趣, 刚好弄到一些工业铝型材1640, 拿来做底轨, 原配有几个小的不锈钢的滑块(1cm长), 试了一下, 一是感觉太硬刮铝合金底轨有点厉害, 二来尺寸不太合, 空隙好大, 没法用. 想自己重新做条上面的滑轨, 因为没有车铣床这些东西, 只有点加工木头的电动工具, 就打算用塑料类的做一个, 本想用尼龙, 但是感觉那个好象有点软, 木工机器又都转速太快没法加工, 又有点想给原来那个不锈钢块包一层什么滑点的什么塑料,但是也没头绪. 或者直接拿段铝合金,用电磨磨一个更好? 拜托高手给出点主意.

对了, 木工对精度没你们那么严, 差点也能凑合

网友:
买个光轴固定在型材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 那个型材本身就是个轨道啊, 上个光轴的话,型材不是浪费了, 木工机械上很少需要光轴这种精度的, 常见的一般都是铝合金滑动轨道

网友:
简单,买几段角铁+几段水管,自己焊起来,滑套就用大点的水管,哈哈
精度在<<10mm

网友:
铝合金的经不住震,变形不回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