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9):
26CC两冲汽油机,在无负荷时油门全开就死火,请教前辈们,是何原因?跟机油混的过多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先作初步的调整!
1)火咀跳火的空隙0.6-0.7m/m
2)点火系統的空隙0.3m/m
3)汽油混合比例是否正確?20:1
4)化油器油路闭塞
5)油缸油路闭塞
6)高速油针不夠大,(因每欵發動机不同圈數,先大後收少)先约2轉後收少
7)油缸是否有水份在內?
有图或视频看和聽最好

楼主:
我现在用的油,一下子机油加多了,比例可能到了10:1,不知是否此原因造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首先如我上文说的[你全弄正確了],再起動有問题才讨論才正確的!
1)油调濃了可加汽油调低比例啦.
2)火咀積了炭,可用幼的水磨沙纸在跳火的空隙磨掉積炭(或用新的)
還有去買(厚/簿尺)來量度你要调整机器所须要的空隙數據!!!

楼主:
谢谢!问题基本解决。
重新调配好汽油,调整了高速油针。
在陆上试车不熄火了,准备正式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