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一种轴向运动的活塞式发动机。

楼主(2008-03-29):
一往的活塞式发动机。都是径向运动。今天介绍的是“轴向运动”作功的发动机。结构是和汽车上的冷气泵近乎一样。主轴上有个斜盘。与轴心线成相交角度制造。当其旋转时,斜盘圆周的一点是轴呈往复运动。在圆盘上“均等”联接六个活塞(是“拄塞”才对。没有活塞环。)缸体则是轴向六个孔。与拄塞密配合。
其实就是汽车上的冷气压缩机(泵)的反作用。它反过来就成一种“气动发动机”
优点:转速低但扭力非常大。体积小。
缺点:不适需要高速运转的场合。

看视频----这是个模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T6KwJW6W7A&feature=related

[wmv][/wmv]

网友:
沙发、板凳一起占!!

网友:
看过,以前是蒸汽机。
始终没有摆脱往复运动变圆周运动的框框,只是用一个斜盘来代替曲柄的偏心。
个人认为这种往复转圆周的转换方法效率不高。

网友:
这东西跟汽车空调压缩机差不多嘛

网友:
鱼雷就是这个传动结构!

网友:
这样的结构径向压力大,摩擦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搞错了。应当是轴向压力大才对。是不是?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贴,让俺比较直观地了解了斜盘传动装置的工作形式。
不过由于斜盘与主轴没有解剖图及动画原理显示,不了解起结构细节,所以还是没想透如何把往复运动转换为转动的。本菜在这里虚心地、诚恳地向各位发动机行家们请教!
从目前该传动方式的应用来看,大致有:
一是小型制冷压缩机;
二是小功率的斯特林发动机;
三是热动力鱼雷的活塞发动机(热动力鱼雷还有采用涡轮式的)。
没有找到讲述这类斜盘传动装置的专业书籍,所以不太清楚其优缺点。但从应用来看,应该是负荷比较低(大功率的,或者压力等级高的还是多采用曲轴传动),机构紧凑,寿命有高的(比如制冷压缩机),也有短命的(鱼雷动力)。

网友:
学习一下,长见识

网友:
找了一些车用空调压缩机的图,很多用的是旋转斜盘(或者说是摇摆斜盘)传动方式。不过图片不清晰,还是没有搞清楚原理,而楼主提供的资料也很不清晰。无法搞明白传动原理。如果有有关的FLASH就好了,或者是慢速的清晰局部放大图也好!

这幅图的斜盘好象是类似汽车万向节类型的形式,而下一幅图则有别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