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下翼展1.8米的汽油机应该配多大力矩的舵机?

楼主(2008-03-29):
大家说下翼展1.8米的汽油机应该配多大力矩的舵机
飞行动作回比较剧烈点的,各舵应该怎么配舵机???
顺便推荐几个牌子的舵机,参考下!!!

网友A:
标准舵机就可以,比如3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舵机就可以,比如3003。

标准3003就可以啊??会不会力矩小了哦?

网友:
你要是怕3003一个不够力,那就用两个并联,这样够了吧。

楼主:
很多人都用3003飞26CC汽油机吗?

网友(2008-06-28):
用辉盛9G啊 嘿嘿

网友(2008-08-07):
楼上的几位怎么那么不厚道啊,
推荐Hitec的HS645MG 金属大力舵机,
价格不是很贵,
力量肯定够了!

网友:
最好用力量大点的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1.8米机不是很大,普通3003绝对够。副翼可以用双舵机,左右独立混控,垂直尾翼可以用单舵机两边拉杆,这样够用了,我YS63四冲程飞龙也就用这3003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