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纸飞机。用LAMAV4的设备行不!

楼主(2008-03-29):
。。用180
电机
成不。。。。现在就差个浆
电池
有7.4V 1200 15C的。其他都是V4的原配。。

网友A:
不行,太重了。最多做个纸壳,就不叫纸飞机了。

网友B:
180的电机就不行

网友C:
动力略显不足,180电机用到4035浆电机已经很烫了!

网友D:
可以!
我做过!动力足够!

楼主:
。。那看来这套设备没用了。。卖了它

网友E:
可以,但是需要减速组才能办到,建议你上380要好得多

网友D:
380重了!
我用180直驱5030效果还可以

网友C:
5030浆电池几伏的啊?7.4V?我用老猫的4035浆都烫的受不了!

楼主:
LAMA的4合一可以上无刷电调和电机不!

楼主:
那个撒。。。不是说LAMA的四合一掰开以后就是一个接受和一个三合一。这个接受可以不可以上无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