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家的专业雕刻机

楼主(2008-03-30):
工作行程350x250x70,800瓦水冷变频主轴,铸造底座,全钢铣平工作台,Z轴自动对刀,德国进口消间隙滚珠丝杆,重复定位精度0.01mm,最高移动速度4300mm/分,维宏运动控制系统

楼主:
自己做了前后两片防尘挡板,用强磁铁压在工作台边上

网友:
多少米呀?我想买一台

网友:
没错,先说多少大洋, 再慢慢看

网友:
真够专业的,这东西不知道噪音如何

网友:
以后发这类帖子的人,请务必在第一帖里就把大洋数报上来,要不后面的人问的口都干了。

楼主:
全套12000左右,包括:机器(包括变频器),下面的控制箱,水泵+水桶,工具箱,维宏卡,软件,刀具一套,夹具一套,说明书,保修卡,送货上门,包培训,机器保修1年

工作噪音比电磨主轴小太多了,不是一个级别的

联系方式就省了,有广告嫌疑,需要的自己去找,呵呵

网友:
19000.00 元/台  ???
品牌        金卡        型号        JK3525
用途        铜章印刷板模        电动机功率        800(kw)
外形尺寸        350*250(mm)        重量        0.1(t)
配备先进的DSP数控系统,大屏幕显示,手柄式操作。应用更简单,维护更方便,设计更具人性化。
·采用智能预测算法,充分发挥机器潜能,实现高速度加工,曲直线同步,曲线更圆滑。
·采用先进的USB接口,全脱机工作,不占电脑资源。

http://hfkxsk.cn.alibaba.com/athena/offerdetail/sale/hfkxsk-10524-101684437.html
·32M大容量储存空间,可同时保存九个文件,任意选择读取加工。
·具有断点、断电续雕功能、加工时间预测,自动对刀等功能。
·选用德国进口滚珠丝杆,大扭矩,切削更流畅。
·兼容性更强:可兼容Type3/Artcam/Castmate/Proe/Ug/文泰V8等多种CAD/CAM软件

楼主:
我买的是没有切削液装置的那种

网友A:
Z轴自动对刀

怎么个自动对刀?

楼主:
两个选择:USB控制手柄 或者 维宏卡

USB的好处是可以不连电脑,不过不够灵活,我之前看过用USB口的,机器的控制算法很落后,速度远远比不上维宏,连MACH都比它快,估计是没有速度预测功能

所以还是选维宏系统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轴自动对刀

怎么个自动对刀?

机器上有一个14mm厚的金属对刀块,用导线连到控制箱,要对刀时,先把对刀块放到毛坯定位面上,把主轴移动到对刀块上面,在软件里选择自动对刀,Z轴自动缓慢下移,刀尖碰到对刀块,电路导通,立即得到工件Z坐标,Z轴上移,大概过程就是这样,换刀后可以保证Z轴加工深度完全一样,非常方便

楼主:
买之前对比了 力刻、速达(迅达)、赛远、金卡,没看到 山工,相比之下,这款有最大的Z轴行程70mm,加工速度最快,外型最美观,价格最厚道,呵呵

楼主:
以这台机器做价格基准

1 加工速度小于430mm/分的,只值1150或更低
2 如果没有自动对刀,再减100,只值1050或更低
3 如果不是水冷变频主轴,按最便宜的变频主轴计算,再减500,只值550或更低
4 如果重复定位精度没有0.01mm,或者3轴垂直度达不到工业标准,再减150,只值400或更低
5 如果不是铸造金属框架,再减100,只值300或更低

按这么算的话,这台机器的性价比甚至比DIY的都高

网友B:
性价比高不高要看用来做什么,不能光看指标,您要是用它来刻假公章不如我的塑料机器高

网友:
俺这两天一直在找迷你雕刻机。。。感谢LZ,感谢CCTV...

LZ可否看看三个光轴的直径?

网友C:
这种机器不会用光轴吧!应该是滑轨和直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高不高要看用来做什么,不能光看指标,您要是用它来刻假公章不如我的塑料机器高

这倒也是,呵呵,塑料机器如果配上大螺距丝杆,速度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不会用光轴吧!应该是滑轨和直线轴承。

目测好象是直径15的光轴,配合直线轴承,赛远的那种是在光轴下面有一长条三角形铁支撑,应该叫圆形滑轨?刚性比这个应该好一些,可惜它用自带的运动系统,Z方向浮雕速度慢很多,遇到曲线段老是0-加速-减速-0-加速...,好象没有速度过渡控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