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曼奇无力,不知是电机还是问题,谢谢大家指教!

楼主(2008-03-30):
我的科曼奇还没飞到二个星期,现在飞不到一分钟飞机就无力,贴地飞行,两块电池都是这样,不知是电池还是电机问题,谢谢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可能是电机吧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问题,电池可能不小心过放了。

网友:
你把电池仓拿下。把马达齿轮和大盘齿轮的间隙作一下调整。具体的你去看我发的科曼齐改造的帖子。 你这个症状典型的是马达无力,而且4合一闪红降落,马达会烫的你摸不得. 马达负载过大。电流损失过大。你的电池存在过放危险。 我估计你这样。电池拿下来充电,速度会明显比原来充电时间短很多。

哦。还有就是,检查轴是否弯曲。还有是否有双桨.如果存在这2个因素。齿轮间隙调整好了,也飞不过4分钟。

楼主:
你把电池仓拿下。把马达齿轮和大盘齿轮的间隙作一下调整。具体的你去看我发的科曼齐改造的帖子。 你这个症状典型的是马达无力,而且4合一闪红降落,马达会烫的你摸不得. 马达负载过大。电流损失过大。你的电池存在过放危险。 我估计你这样。电池拿下来充电,速度会明显比原来充电时间短很多。4c9S!C S)M%j
0_3@8j6z9n;l#w3d.x
哦。还有就是,检查轴是否弯曲。还有是否有双桨.如果存在这2个因素。齿轮间隙调整好了,也飞不过4分钟。

请问下马达和大盘齿轮间隙要调成怎样呀?

网友:
樓主 顯然 是退磁了。。。。
電機退磁 了    換電機吧!!!

网友A:
新飞机,退磁的可能性很小。一般双桨和轴弯曲。会是首要因素。其次是齿轮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飞机,退磁的可能性很小。一般双桨和轴弯曲。会是首要因素。其次是齿轮间隙。

科曼奇的外壳封闭不透气,连飞2块电池马达很快就会退磁,换马达看看

网友:
你试下去掉外壳飞吧,那个壳太重了,我的JJ不接壳可以飞11分钟,接了能飞8分钟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
你再飞段日子。保证3分钟到4分钟。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双桨!!!,换了桨就好了,双桨害处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