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请帮忙分析

楼主(2008-03-30):
手上一个外转无刷电机,加油门时出现抽筋状转动,根本不能正常转动,测量三个连接线与电机外壳、定子均无短路现象,三组线圈也都正常,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三组线圈正常的意思是排出了缺相的可能?那可能连电调也要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组线圈正常的意思是排出了缺相的可能?那可能连电调也要检查了。

电调肯定是好的,换其它电调同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1机械故障,所带的负载不平衡
2.滤波电容老化
3,电池质量?

网友:
电调的进角设置不对,也就是电极的转换时间有问题。

楼主:
电机是空载时测试的
电容也没问题
电池没问题

这电调是新西达的,看说明书没有对进角设置的介绍,用在别的外转和内转电机上都是正常的

网友B:
是否轴弯曲,定子与转子相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轴弯曲,定子与转子相摩擦.

有点象这个原因

网友:
是不是电机线圈有根段了,我的辉胜铃铛就是你这现象,就是段了一根。

楼主:
线圈没断,电机也无机械上的问题,现在有点郁闷了,能想到的都是正常的,难道真的是“进角”原因??
有空再找电调来试试看